新手85o速度太慢,老鸟分析下

楼主(2014-04-17):
配置 85 o玻璃钢
不带电池重量1700g
电机3650 kv2080
电调 200A 水冷
桨 正桨 440
电池3s 2200 ,后期上5000 ma 4s
起步很慢,速度上来后推到底会有明显加速主要问题低速扭力不足
老鸟帮分析下如果要改是不是换电池就行还是需要换桨或者电机,
我如果直接上4s电机有没有过热风险

网友A:
这电机可上6S电池,电调只要不是太垃圾也够了
前提是装配好,负载小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可上6S电池,电调只要不是太垃圾也够了
前提是装配好,负载小的情况下

多谢指点,垃圾电调什么现象呢?我这个200A应该够,你是指驱动线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可上6S电池,电调只要不是太垃圾也够了
前提是装配好,负载小的情况下

我已经买了4s电池,请指点一下用不用加大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垃圾电调什么现象呢?我这个200A应该够,你是指驱动线性么

我是指虚标电流

加大桨可适当的加强动力,但是桨越大反扭越大,越不稳定

要是电机电池都已定了,那只有尝试加大桨

不过现也就是功率能勉强保得住3S2200,要是再高,2200有几个涨几个

其实我也是刚入门,在这冒充老鸟心虚冒汗,还请真的老鸟踩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虚标电流

加大桨可适当的加强动力,但是桨越大反扭越大,越不稳定

感谢感谢,那看来还是要试过才知道,我马上有4s和5s ,桨的话太贵了,想先搞几个442,
445塑料桨来匹配,可以的话再上cnc

网友B:
身为菜鸟,我只简单说说我的看法————
85CM-O艇用3650拖,实在是有点难为它了,
比较典型的小马拉大车案例~
KV上6S是没问题的,不过,杂牌电子设备能不能顶的住就要看你的运气了~
4S供电情况下,440桨不小了,如果准备提升电压,建意减小桨号~

网友C:
电机加长,电调更换品牌,增加电压,方可竞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身为菜鸟,我只简单说说我的看法————
85CM-O艇用3650拖,实在是有点难为它了,
比较典型的小马拉大车 ...

您谦虚了,看得出经验丰富。我知道电机是软叻,但暂时没办法
我目前跑3s电机就已经发热了,烫手。我怕4s跑不了多久就烧了
昨天自己做好了水冷,但关键是担心里面线圈啊,总觉得外壳冷里面的线圈还是会过热
,如果需要换小桨那就换小点,但目前起步已经很软了,

楼主:
本屌还有一个700克的德国无刷电机,想用在此船上,但本身这船就1600克,实在让人捉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加长,电调更换品牌,增加电压,方可竞速

多谢指点,3674或者4050将成为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