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与RLINK 相接后低压报警

楼主(2014-04-17):
发射工作电压7V,摇控工作电压经常保持在7V以下,最后相接就滴滴嘟报警…唯有换电阻,最后成功,换件者TB上有,哈哈以后不烦人了…本身发射最终转回4.几伏工作,这是设计者问题

网友A:
这个SI4463模块工作电压 5~8V   MAX功率 8V   发射功率大约在1.6W左右 电流500~560MA
在4V的时候可想其发射功率可能位置在400~500mw
发射模块8V是提供PA功放用的。
模块内部有降压芯片降至3.3提供给发射芯片再通过 约等于8V的PA放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I4463模块工作电压 5~8V   MAX功率 8V   发射功率大约在1.6W左右 电流500~560MA
在4V的时候可想其发 ...

我的是不响了机器,哪你说的到底我有没有做错?还是我的更改上有误

楼主:
现在就是6.0V给他供电,他没有叫,正常工作,距离就不清楚了,还没有拉远距离测试

网友B:
报警电压是可以调的,在配置文件里改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电压是可以调的,在配置文件里改下就行

不是吧,哪我的动作不是白费了???你提的是改在控上改还是在RLINK里改

网友A:
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源

想过………是最直接的办法…但是加重控,而且不美观

楼主:
加你Q…救指教

网友C:
白费劲了,这个低压报警是可以配置的,直接连上电脑配置一下报警电压就行了,丰富的配置功能你居然放着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费劲了,这个低压报警是可以配置的,直接连上电脑配置一下报警电压就行了,丰富的配置功能你居然放着不用 ...

问了最低也只能调到7V……我的控最高也是7.2V………还有不要学我,可能有问题……待续解决…………………………………

网友C:
设成1v都行,就相当于禁止了,说明书估计没看啊

网友:
没法像好多人都在出这货吗

网友:
低于7V功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成1v都行,就相当于禁止了,说明书估计没看啊

是我错了………最终还是要转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成1v都行,就相当于禁止了,说明书估计没看啊

有说明书吗?求中文说明书 hmmwv2011@163.com,谢谢。

网友(2014-08-04):
我直接给rlink外接电

网友D:
楼主既然要美观干嘛不用转发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要美观干嘛不用转发模式
转发刚出,发贴时没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