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打火插头改完以后,只能识别5S,这正常吗?

楼主(2014-04-17):
如题:飞越680机架,6S5200mah电池。用的2W10Ω电阻,改完以后插电电机声音提示只识别到5S电、这正常吗?如果不是请大神指点用多大的电阻,我试过12Ω只识别4S,20Ω没反应直接把电阻烧掉。

网友A:
没所谓,反正飞多旋翼是靠飞控做低压保护,电调上的低压保护必须关断,或者设到永远达不到的低的离谱的值。

LZ什么电调那么急脾气上电就测电压? 通常电调都要等一两秒再测。

网友B:
我的是8000 6S 的,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所谓,反正飞多旋翼是靠飞控做低压保护,电调上的低压保护必须关断,或者设到永远达不到的低的离谱的值。 ...

哥们你可能没理解。我不是测电压。只是接完防打火以后一插电,电机“滴滴”只响5声。我没测过电压,只是担心这样电调是不是只识别到5块电池,怕出事。你们的防打火改完电机响几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8000 6S 的,都可以正常工作

你的也是插电以后电机只"滴滴"5声吗。正常6S不是响6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插电以后电机只"滴滴"5声吗。正常6S不是响6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你可能没理解。我不是测电压。只是接完防打火以后一插电,电机“滴滴”只响5声。我没测过电压,只是 ...

哥们你可能没理解,我说的就是这个。管他电调响几声,反正低压保护(唯一牵扯的事)不是它去干。我说“测电压”,当然不是你去测,是电调自动测,然后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