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静态下提着尾部下垂怎办?能飞吗?

楼主(2014-04-17):
新手450 pro差不多装好了,还在调试中……
但发现抓着旋翼头刹车盘提起时,机身不平尾部下垂(目测3°角左右,是电池装好的状态),试问这样的配重能飞吗?会有什么影响呢?),配重实在不好调了,电调也装不进机头(电池下面的空间),只能装肚子里了(主齿轮下面位置)……

网友A:
没关系。。。一样飞

网友:
所以要更新~

楼主:

额…… 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一样飞

这么飞的话在旋停状态下陀螺自动修正一直向前修正,是不是就减少飞行时间了……

网友B:
无副翼机没一点问题,有副翼机就比较难受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机没一点问题,有副翼机就比较难受了

那如果陀螺仪(k8)没有设置自动微调就会自己往后偏吗?要一直手动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飞的话在旋停状态下陀螺自动修正一直向前修正,是不是就减少飞行时间了……

其实耗不了多少。。

网友:
这是什么机身 不错啊

网友:
没事的,如果你说下垂只有3°角的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照飞,而且基本没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机没一点问题,有副翼机就比较难受了

天籁兄,好久不见,你还玩有副翼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天籁兄,好久不见,你还玩有副翼么?

就剩下600N是有副翼了,老飞越450改480无副翼了,还有一架450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陀螺仪(k8)没有设置自动微调就会自己往后偏吗?要一直手动修正?

没有设自动微调也不会往后偏,K8会尽力修正的
按要求飞悬停完成自动微调后,并不是悬停状态得到改善而是3D表现会更出色

网友:
天籁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自动微调也不会往后偏,K8会尽力修正的
按要求飞悬停完成自动微调后,并不是悬停状态得到改善而是 ...

明白了~多谢详细讲解!

网友D:
无副翼只是3度没有任何影响,即使下垂90度,也只是影响定点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只是3度没有任何影响,即使下垂90度,也只是影响定点自旋

用螺距尺测了一下,也就2度左右,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 ,你这机身买么?

QQ 613148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剩下600N是有副翼了,老飞越450改480无副翼了,还有一架450L

我现在慢慢的出设备了,兴趣转到车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慢慢的出设备了,兴趣转到车上去了

难怪最近不见你了,玩开了直升机,怎么会转到车上去了 是因为直升机太难飞么?浪费了这么好的飞行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怪最近不见你了,玩开了直升机,怎么会转到车上去了 是因为直升机太难飞么?浪费了这么好的飞 ...

这不是去年11月把老破车置换了新车么,加之今年美国的冬天变态的长,根本没法出去飞,于是兴趣自然就有所转移了,哎~

网友:
不会全出的,最近准备再飞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慢慢的出设备了,兴趣转到车上去了

怎么打退堂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