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24-50电源无电压输出,面板3灯全亮。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4-17):
二手PL8及航模用 台达ESR-24/50D 27V 50A超小型大功率电源
风扇正常,面板3灯全亮,无电压输出,求大神指点怎么办?

网友:
这电源型号比较老了,虽然元件用料做工都不错,但是设计比较落后,活动接插件太多,很容易坏,我有一台也坏了,不是专业人士不太可能修好,电路相当复杂

网友:
再买一个吧
又不贵
中兴有个跟这个类似的,你可以看看

楼主:
谢ls两位指点

网友A(2014-06-25):
楼主你的电源问题找到了么,我这有个和你一样的,我是面板上左右俩个灯亮,中间的不亮。然后我用电流表量后面的电压,发现电压会先是升高到大概27v左右,然后会一路再降低,是不是这款电源有检测到无负载自动输出压降呢!一直没敢接充电器,怕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电源问题找到了么,我这有个和你一样的,我是面板上左右俩个灯亮,中间的不亮。然后我用电流表 ...

没有,发回去加钱换了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