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油机 燃料的问题

楼主(2014-04-17):
飞汽油机一直烧的朋友的油  今天突然看到家里还有一桶 汽车机油 求各位高手指导一下汽油燃料用这个和97#汽油混合可以不 (混合比例又该是多少)  小弟一直飞的是DLE20CC
或者说说你们平时都是用什么和汽油混合的  混合比例是多少

网友:
93--97号汽油与机油25--30比一混合就可

网友:
据说要和两冲程机油混合。

网友A:
如果要是飞两行程发动机,最好还是选用2t的机油,如果你要选择四冲程的机油就是汽车机油,就是上面这款美孚一号,这款机油主要用于水冷发动机,两冲程我建议还是最好选择两冲程的机油,因为两冲程发动机基本都是风冷型的,在机油设计的时候,温度,粘稠度,即使用的环境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网友:
这个不能用。飞机上是两冲程的汽油机,用4冲程机油会挂的

网友:
汽车用机油与汽油是分离的,二冲发动机机油与汽油是混合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是飞两行程发动机,最好还是选用2t的机油,如果你要选择四冲程的机油就是汽车机油,就是上面这款美孚一 ...

航模不论两冲四冲,都不能用汽车机油,因为航模机的滑油是和燃油按比例混合一起进入发动机的,而不论是汽车还是活塞飞机发动机都是有单独滑油系统的,燃油供应系统只单独供燃油。

网友:
航模发动机2冲或4冲只能用2t机油

网友:
这种垃圾机油就不要用了    买一瓶摩特710  FD全合成机油   1:40 1:45  都可以用

网友:
楼上各位正解。烧混合油就只能用2冲机油

网友:
必须2冲程机油,4冲机油不参与燃烧,而且积碳严重,发动机会挂的

网友(2014-06-10):
顶一下,交给老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