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桨的固定方式

楼主(2014-04-17):
求助 - 哪位大神提供一下螺旋桨固定的照片可以吗?买的桨带两个固定环,我以为就是一个上一个下,但现在还没有飞,试验就两个桨甩出来了,谢谢。

还想请教一下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电机是郎宇X2212 1259KV,螺旋桨是1238.

网友:
一个是压片一个是紧固件,压片压桨上,紧固件压压片

网友A:
你应该把你的图传上来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B:
那是调桨孔径大小的。

网友:
顶楼上,俺理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你的图传上来让大家分析一下

图已经上传,麻烦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点***头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351&extra=page%3D1

是紫蛋头么?

网友D:
。。。你的桨完全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桨完全装错了,

麻烦给点指导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给点指导好吗?

楼主:
谢谢帮助。

请看一下我的点击,右边的黑色座必须要先固定在电机上。

楼主:
看明白了,我知道我错在哪里了,好像那个薄薄的盖子是在上面的。
我晚上回家弄好再发照片过来请您帮忙检查。

网友E:
1259KV的电机带12寸桨容易烧坏,一般900kv的才敢带11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59KV的电机带12寸桨容易烧坏,一般900kv的才敢带11寸桨。。。。。

赤裸裸的新手啊,是在淘宝上店家给的配置,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赤裸裸的新手啊,是在淘宝上店家给的配置,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建议你配9050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