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高手F45怎么加装拉烟点火器

楼主(2014-04-17):
RT 就是在45前面的摄像头 那个可以接嘛   控上开关是控制照相的    把机头灯装上后是可以亮 但亮度低 按下开关就是高亮度了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控制点火器啊   虚心求教了 百度不到 卖点火器的店家压根就不理我。。。

网友A:
同楼主问,我也是F45.想试试

网友B:
F45的遥控器应该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5的遥控器应该不支持吧

我记得TB二手之前有人卖改装的 可以发射的45 卖家1000。。。被喷了 然后就下架了  而且他不肯告诉别人是怎么改的  不过我感觉肯定是在摄像头接口这里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问,我也是F45.想试试

我记得TB二手之前有人卖改装的 可以发射的45 卖家1000。。。被喷了 然后就下架了  而且他不肯告诉别人是怎么改的  不过我感觉肯定是在摄像头接口这里做文章 lz如果离卖家近可以先入手一个  十块钱  买的时候最好改下插头 中间的线再接一个电阻最好  你把机头灯装到摄像头前段的两根线就 开开照相键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的45是收来的 摄像插口松了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