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推荐配置!

楼主(2014-04-17):
本人手里有个AEE运动摄像机(100克),想弄个多轴玩玩,请前辈推荐个配置,最好是套机+加控,或者有没有信誉搞掂的店能帮着组装的。
1,能GPS自动返航最好
2,据说还能设定位置自动飞是吗
3,控要几通够用,估计自己最多能简单图传
4,尽量控制成本
先谢了!

网友A:
大疆6轴全套,D10遥控,足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6轴全套,D10遥控,足够使用

多谢!
在问一下,天7或8比华科尔D10哪个好?您说的大疆有点贵,您觉得不算控,最低多少钱能到我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在问一下,天7或8比华科尔D10哪个好?您说的大疆有点贵,您觉得不算控,最低多少钱能到我的要求 ...

大疆一套下来,四轴估计要1700左右吧,具体价格TB上看看,遥控器,假如以后要fpv,就买天8就行了,它是外置的高频头,如果是普通的,就买D10不错。天7就不推荐了,三段开关好像是一个,三段开关不够用的。最少的也要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一套下来,四轴估计要1700左右吧,具体价格TB上看看,遥控器,假如以后要fpv,就买天8就行了,它是外 ...

不好意思!外置高频头有何好处?百度了一下没明白,您给说的简单一点。所谓的自动返航是在控上按一下,飞机就自己回来了是吗?还能设定高度,位置它自己就悬停是吗?在哪设置啊,控上吗?
添麻烦!再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外置高频头有何好处?百度了一下没明白,您给说的简单一点。所谓的自动返航是在控上按一下,飞 ...

外置高频头,你以后飞超视距的,就要增加433赫兹的曾程,高频头就要换掉了。
自动返航,你的遥控或者飞机失去控制后,它会自己按照记录的航线飞回你所在的地方,只要电力充足。遥控上需要设置三段开关的功能,对应主控的失控返航功能,主要大疆设置要在软件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置高频头,你以后飞超视距的,就要增加433赫兹的曾程,高频头就要换掉了。
自动返航,你的遥控或者飞 ...

多谢!学习了

网友B:
天8x的控  ATG650碳纤机架  apm飞控       刚刚的

网友C:
直接入精灵不就可以了、又不用怎么调参
很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8x的控  ATG650碳纤机架  apm飞控       刚刚的

多谢指导!上x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入精灵不就可以了、又不用怎么调参
很适合新手

多谢指导!您是说大疆精灵吧?看着像玩具,而且控也不喜欢,其实也考虑精灵套装了,先看看吧,实在不行只能弄个精灵之类的玩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疆一套下来,四轴估计要1700左右吧,具体价格TB上看看,遥控器,假如以后要fpv,就买天8就行了,它是外 ...

看来你很活跃啊,问下3三段开关不够用的那个有什么用?我只知道一个控制飞行模式,GPS/姿态/手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很活跃啊,问下3三段开关不够用的那个有什么用?我只知道一个控制飞行模式,GPS/姿态/手动

一个3段开关控制,GPS,姿态,手动
一个3段开关控制,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关闭
这些模式中间就有一个是失控保护的段位,所以就需要2个三段开关。
我也不是很活跃,我懂的就比较活跃,不懂的就赚个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3段开关控制,GPS,姿态,手动
一个3段开关控制,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关闭
这些模式中间就有一个 ...

说实话,看不太懂你们探讨的问题,唯有努力学习,争取早日飞4轴!潜水中有问题再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个3段开关控制,GPS,姿态,手动
一个3段开关控制,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关闭
这些模式中间就有一个 ...

哈哈,好几千的积分不是说有就有啊。话说天7好像也能玩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好几千的积分不是说有就有啊。话说天7好像也能玩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的啊...

他只有一个3段开关,只能控制一种模式,如果需要第二个,就需要自己加一个三段开关进去,还是建议原有2个三段开关的遥控比较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您是说大疆精灵吧?看着像玩具,而且控也不喜欢,其实也考虑精灵套装了,先看看吧,实在不行只 ...

就是大疆精灵、挺适合新手
因为这几天我在这边玩也看见纯新手
玩精灵、是把精灵飞老远然后直接关控就自己回来了
玩了一会就见两次

网友:
直接精灵2加狗思云台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各位前辈推荐精灵多,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