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车床型号求助

楼主(2014-04-17):
想弄个车床,一般车铝合金,最多搞搞15mm左右的不锈钢,一般家用25mm的车床是不是搞得动?
去车床市场转了一圈,最大可以承受30mm的。请教,6130和0630有什么区别啊,价格差好多。哪里产的比较好点

网友A:
6130普通车床
0630仪表车床

网友B:
普通车床和仪表车床
有什么区别!

网友:
6130比0630大 大的贵很正常

网友C:
6130我个人不是很理解,但是你如果是家用的话呢,可以考虑0630,0630的综合性能比较适合,配件也比较通用,容易找,版本比较多,最好能找个通孔是38的,这个机器各个部位磨损不大的话呢,价格约在4200_4800之间

楼主:
如果新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新的呢
你说0630全新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