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动力,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4-04-17):
自爆家门。
小弟飞机是飞越650,现在起飞重量在2300g左右。目前用的动力是铂金30a+朗宇v2216+11寸apc,4s 5200mah电,只能飞11.5min,而且下来电机烫手。有点力不从心。
小弟入了恒力4822 690kv+1355飞越t系列桨,电池依然用4s 5200mah的。
今天朋友在我拍了后告诉我铂金30a最大支持的级数是18,而4822的级数是22,有发热问题,但不会堵转。
一听菊花一紧。。。难道这个配置不好?
请大家看看,新的动力行吗?
先谢谢了~

网友:
等高人回答

网友A:
朗宇X4108S是24极的,也要堵转?表示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X4108S是24极的,也要堵转?表示不信

级数不对不会堵转,只会温度有点高

网友B:
2216電機  11吋槳  2300g   4s電池 不燙手很難!
沒過熱堵轉已經是上帝保佑了

4822 690kv 配12吋吧! apc 1238  1255

你朋友看錯了吧!級數跟轉速有關還是可以用的!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他因該是看到下方紅字處
电源输入:2-6节锂电池组或5—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网友C:
换3S的电池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3S的电池试试呢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電機  11吋槳  2300g   4s電池 不燙手很難!
沒過熱堵轉已經是上帝保佑了

买都买了1355桨了,装上试飞,效果不错的话就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