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例X7F扫前伞齿的出现了

楼主(2014-04-17):
间隙是按照王周海大哥的教程设置的!上面一厚一薄垫片,下面一厚垫片,确实毫无间隙!起飞做了几下自旋钟摆和自旋翻之后!又侧摆了两下!声音就不对劲了!瞬间反向自旋了三四圈,切了熄火才炸的不是很厉害!回来本来以为是尾舵机补偿设置反了!可是拆开一看才发现前伞齿扫的很彻底!请问是别的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还是怎么样?

楼主:
说明一下,我练习的自旋动作全部都是是顺时针的,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
慰问,不过貌似比较少听到扫前伞齿,希望真的是个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我练习的自旋动作全部都是是顺时针的,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中    国   手??呵呵
美    国   和   日   本  手应该逆时针顺手呵呵

网友B:
又不是你一个人扫了,之前不也有一个扫伞齿的么,找代理处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    国   手??呵呵
美    国   和   日   本  手应该逆时针顺手呵呵

美国手 一开始觉得逆时针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不是你一个人扫了,之前不也有一个扫伞齿的么,找代理处理就好了。

他们那个不是因为间隙没调好嘛,我这个是调好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那个不是因为间隙没调好嘛,我这个是调好的呀

你的间隙是怎么调的?我帮好几位朋友都调过,他们都是间隙太大或太小扫了皇冠驱动齿,如果没调好不管是正反转都会扫的。给你个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466

网友C:
我想起了!因为X7F没有主轴固定环,首先是上面的间隙约0.1,然后你需要把第三轴承座和单向之间使用垫片垫满,不然你上面调好了飞大的动作时拉动上下串也是瞬间就会扫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起了!因为X7F没有主轴固定环,首先是上面的间隙约0.1,然后你需要把第三轴承座和单向之间使用垫片垫满 ...

海哥,我就是看的你的这篇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466  这篇教程是不是对于带有主轴固定环的那种呀? X7F应该是下面垫满,上面只垫一个厚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海哥,我就是看的你的这篇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466[/backcol ...

我演示的是之前旧版的X7,但是X7F和之前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少一个主轴固定环,因为零件也可能存在个别差异,你还是以0.1作为基础去调整,可以试试一片厚的在上面,然后把下面垫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演示的是之前旧版的X7,但是X7F和之前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少一个主轴固定环,因为零件也可能存在个别差 ...

我擦泪。。。 原来那个示范是旧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演示的是之前旧版的X7,但是X7F和之前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少一个主轴固定环,因为零件也可能存在个别差 ...

我那个间隙看起来有0.3MM左右,我把下面掂满试一下吧,希望这次不扫齿,嘿嘿

网友:
我的X7 50个起落没出现问题

网友(2014-07-14):
不过貌似比较少听到扫前伞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