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大疆精灵2vision在300米内频繁失控

楼主(2014-04-17):
如图,这个是APP显示失控时的截图,是这几天飞行失控的最低距离了,显示失控几秒后又恢复了,当时WIFI连接还没断(WIFI连接也是时断时续,超过150米就花屏黑屏断连接什么情况都出现了)
周边地势还算开阔吧,对于山区不能要求太高,这是拍的附近的地形图片,我是在河边一个小平台那飞的,算是附近人最少、最开阔平坦的地方了OTL

可以看到对面河边有一个35KV的给我们厂用的高压电铁塔,不知道是不是这玩意闹的,但是我跑去县城城郊一个山顶上(无障碍物,地上都是些矮小灌木)还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今天飞的时候到了高度240多米,距离100米的,就开始频繁失控,直到下降到130米左右才好一些看着黄灯一会闪一会又变绿,我那个心紧的啊。。
遥控器是FCC模式,各种校正、固件升级也是已经做好了的,如果是那个高压铁塔的关系只有等几天再试了。这几天厂里检修走不开,等空下来再去别的地方试试。。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情况,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180米到240左右肯定要失控,求大疆技术人员解答

网友B:
估计大疆要求返厂,唉!大疆啊!大疆

网友C:
呵...用那么好干嘛.我们差设备飞个一二公里就行了.

网友:
把天线换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种情况,换了好几个地方都是这样,180米到240左右肯定要失控,求大疆技术人员解答

难道是这个批次都有的问题。。。
之前炸鸡的那个都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大疆要求返厂,唉!大疆啊!大疆

真纠结,大疆这是有了VISION+就抛弃VISION了么。

楼主:
天线角度换过,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用那么好干嘛.我们差设备飞个一二公里就行了.

简直没法说,同事都说“你七千块就买这么个玩意啊。。。”

网友D:
5.8g控永遠的痛試著把控調整到ffc模式會好些吧
圖傳2.4g因該還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直没法说,同事都说“你七千块就买这么个玩意啊。。。”

只找对的不找价高的....

网友:
天线被挡住了

网友:
或者是有干扰,没丢万幸了,楼主节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g控永遠的痛試著把控調整到ffc模式會好些吧
圖傳2.4g因該還不錯,

哎,等拿到真绝一门的那套增距再试试看吧。。图传也是纠结,上了150米各种黑屏、花屏断连接。

网友:
其实现在淘宝可以出租,5天200多元。。。

网友E:
我的高度和距离一百二道一百六必断,而且有时候直接就无法重新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高度和距离一百二道一百六必断,而且有时候直接就无法重新连接了

看来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啊,早知道不那么急着升级固件和APP了。哎。。
昨天下午打电话问了售后,说是640X320 30P的那个只能给vision+用,
vision只能用低一档的分辨率。今天再去试试看吧,反正图传也不需要太清晰。。

网友F:
返厂换控,我的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啊,早知道不那么急着升级固件和APP了。哎。。
昨天下午打电话问了售后,说是640X3 ...

你试着640*480 15帧试下,我的精灵v用手机端1.038客户端200多米很稳定。30帧的话,估计传输的数据距离远的话带宽不够。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啊,早知道不那么急着升级固件和APP了。哎。。
昨天下午打电话问了售后,说是640X3 ...

我都没开那么高。都是最低图传参数,升级了app最新的,断掉后就无法连接需要重启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没开那么高。都是最低图传参数,升级了app最新的,断掉后就无法连接需要重启机器

早知道留个低版本存档了。。哎。。真蛋疼,现在图传画面参数只能用最低的那一档,不然一起飞就断链接花屏什么的
但是低画质手机上看直接就是一坨糊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试着640*480 15帧试下,我的精灵v用手机端1.038客户端200多米很稳定。30帧的话,估计传输的数据距离远 ...

只能用最低档,稍微加一档起飞铁定断链接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返厂换控,我的就是这么解决的。

返厂邮费怎么算的=  =自己出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最低档,稍微加一档起飞铁定断链接花屏。。。

我之前用的15帧,图传画面很流畅。不知道是不是app升级后15帧都不行了?如果是的话就是app软件问题了。

网友:
wifi传输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2014-07-19):
我的也出现这问题

网友:
等到大疆出新机时买新的吧,新的就不会了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最多150米,高也是150,远也是150.一定失控,天线各种角度都试过,图传飞一次能断好几次。这可是飞机啊,我车上的遥控也不只150米啊。

网友:
好像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2014-09-02):
同样的问题,我都已经返厂维修了,回来还是那个鸟样

网友:
这么普遍的问题,大疆居然不知道?还说“200米之外就看不到了,飞远了也没用啊。”客服说话是这种水平,狂汗~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失控飞丢的

网友:
我的V+也是这个问题,大概80米高就报告失联,换过很多地了稍好点,去内蒙坝上是120米手机上显示失联,还好飞机能控制。
以前都以为自己设置不对,或不懂。现在看来确实大疆有问题啊??

网友:
我天线横置在市区里最高飞到200多米就失控了,前几天去郊区山里飞了一下到260米还没失控,但是没敢再往上挑战一下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邮费怎么算的=  =自己出么

哈哈,那邮费肯定得自己出,只能走顺丰,别的怕弄坏啊

网友:
有一次在楼顶60米就没信号了,调节了几下中继器方向。后来最远到了100米,以为中继器电不足,充满。还是一样。。。放弃。至少100还是能看的见精灵。直的飞过去,再直的退回来。。

网友:
我的高度在250米左右,铁定失控,为何与说明书标称的高度相距甚远?坐等大疆解释!

网友:
我的vision也是的,调到fcc模式后,最远200m,还得看运气,一般只能飞150m。

网友:
站的更高控的更远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H:
失控是遥控方面有问题,我改控时遇到过,换了根线就好了,不知道你改没有改,如果改了就看看你改的位置
我 ...

如何改控的线请详说,花费多少?

网友:
几十块钱的改装!轻松让我的vision在云中翱翔(已更新教程)-其他VIP商家共享专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
大僵标准答复 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