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是不是不支持usb口视频输出了?

楼主(2014-04-17):
入了一个弄不出视频,换上其它摄像设备一切正常,视频输出线也换了两根还是不行。 求解是不是要用背面的插口才能输出视频了?

网友A:
3+的接口和3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的接口和3是完全一样的。

那我这个情况十有八九是狗有问题了吧,还是我设置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情况十有八九是狗有问题了吧,还是我设置到什么地方了。

查一下输出制式

网友:
黑狗3+正常输出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