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3d套装使用两天感受(已上视频)

楼主(2014-04-17):
上周六下单,这周二到手,顺风陆运还是不错,赞一个。
飞了几个起落,把个人感受给大家分享下。精灵2 3d套装主要优点1:加云台挂狗3+正常飞行15分钟进入一级电压报警,也就是红灯慢闪,调参软件电压保护设置改为25%一级电压报警,17分钟进入二级电压保护,红灯快闪开始降落。这个飞行时间个人觉得可以了;优点2:3轴云台用灰色减震球基本无果冻,稳定效果不错,左右转动也不歪了,左右摇晃也没了。悬停就不说了,那是稳得伤心。缺点1:精灵2左右旋转默认感度有点高,稍微旋转,机身反应很及时,但是画面看起来就感觉转动太猛了,不知道修改多少为好;缺点2:云台俯仰控制杆不好使,不象原来1987等云台用旋钮控制俯仰那样很顺滑,柔和,出来的上下转动画面有点生硬。明天上视频看看。

网友:
最佳组合

网友:
俯仰的问题从H3-2D的时候就这样了,毫无丝滑的感觉

网友:
等待快递中。。。

楼主:
飞了几天,现在真的稳了,我的3d也没有偏头现象

网友:
控都要换吗?

楼主:
不换了,调参软件把俯仰感度调低就好多了

网友:
我的3D机器还在路上,等回来了我再来向楼主请教问题,先留脚印。

网友:
为甚,一条河,一边是黑黑的,一边是白白的?

楼主:
污染不懂?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视角?右转时没有看到脚架阿

网友:
提醒一下,

以后不要在空中穿过立交桥。 马路。广场 等人流车流密集的地方。  环境复杂。你判断不出来是否会产生干扰的,

A2且有过失控记录。 何况是精灵。  万一失控。 精灵失控掉在高架桥上势必引发连环车祸。有伤亡的话。你会连累很多人。包括你的家人

留一些安全余量。不要在车流。人群上空飞。

楼主:
谢谢提醒,安全第一

网友(2014-07-24):
不错,视频拍的很好!

网友:
这么好一个地方,水和空气都严重污染了啊,可惜啊

网友:
姿态感度我看调整到120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真的是稳得要命悬停就不说了,那是稳得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