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PM的跟随功能,droidplanner软件

楼主(2014-04-17):
软件装起来了,在手机上各种数据也正常显示,暂停,回家,降落功能都能使用,就是跟随功能没见有反应,点击跟随也没见什么反应,手机的GPS点和飞机的GPS点在地图上相差也有一定的距离,实际点击跟随功能就是没反应,启用跟着我模式已经打钩,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
还要拿着手机跑

楼主:
走了20米,没见有反应

网友:
好东西  刚入了APM 2.8

楼主:
玩过的指点一下吧

网友:
我觉得飞控的模式应该在AUTO上,才能跟手机俩实现“跟我来”吧

网友:
从官网的说明来看,需要打在定点模式(Loiter)上来使用跟随模式(Follow Me)。

可以在MP中右击一下,使用Fly to Here测试一下。

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ac2_followme/

网友A:
估计最大的可能是你的MP和地面站连接的GPS没连好(软件方面),导致MP无法读取Follw Me中的“Me”

网友:
建议不要启用这个功能 搞不好飞机来了 你给的gps数据又是有问题的 眼睁睁看着飞机没了 一般的auto就可以 直接地面站设置

楼主:
找时间上图,看看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还是我的手机有问题,或是装错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最大的可能是你的MP和地面站连接的GPS没连好(软件方面),导致MP无法读取Follw Me中的“Me”

请问“MP”是什么的简写????????

网友(2014-06-18):
我测试了 FOLLOW ME 可以实现 更随,  但是 速度不够,跑的话,他跟不上。。。。   还有一个 问题 如果 数传突然 断开 或者 故障,机机会 停留在最后一个 坐标点,还是 发飙 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