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咤lite 首飞失败求解

楼主(2014-04-17):
可以确定桨,转向都正确,哪咤基本没怎么设置,感度默认,校准了遥控...没GPS,其余就没设置了............
问题是,我缓缓加油门,最后的结局是...还没飞起来,直接侧翻,新手不会分析,是不是我没设置完整?
naza lite的调参软件是V1.0,固件也是V1.0...
谢谢...

网友A:
"電調" 配平了沒有 ? ....... 除了 DJI 原廠的不用配平外, 基本上其他品牌的都要先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調" 配平了沒有 ? ....... 除了 DJI 原廠的不用配平外, 基本上其他品牌的都要先配平

电调配平不理解……用的天行者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配平不理解……用的天行者电调

就是电调校准。。。。

网友C:
第一步,电调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每个电调都要单独校准。然后进主控软件,进行遥控器摇杆校准,通道的正反。第三,旋翼的旋转方向是不是正确,1,3轴逆时针,2,4轴顺时针。再试飞看看

网友D:
调平、油门校准。

最重要的,LITE版有硬伤,如果不预热就起飞,基本上都是要侧翻的。

解决方法有两个:1、起飞前预热5分钟;2、起飞推油要果断,并注意手动修正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电调校准。。。。

多謝提醒,確實沒有……明天校準后再飛。。。是這樣嗎?        电调接接收机油门输出上,最大油门上电,听到电调自检完了再响三声,然后油门拉到最小,电调响三短一长,校准完毕,推油门试试。其他电调以此类推
謝謝,见你第一次用繁體,繁體回復以表敬意思,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步,电调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每个电调都要单独校准。然后进主控软件,进行遥控器摇杆校准,通道的正反。 ...

好眼熟的id,爪机无力,目测大神,谢谢了!明天校正电调后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平、油门校准。

最重要的,LITE版有硬伤,如果不预热就起飞,基本上都是要侧翻的。

预热是只要主控通电就行,不用解锁是吗?修正估计够呛了。。。还不会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热是只要主控通电就行,不用解锁是吗?修正估计够呛了。。。还不会飞。。。

是的,上电,然后等个5分钟。推油一定要果断,离地后反应要快。适应了就好了。一分钱一分货。哎……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637746&page=1
看泡泡大师的教学视频、看完了就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提醒,確實沒有……明天校準后再飛。。。是這樣嗎?        电调接接收机油门输出上,最大油门上电, ...

對!就是這樣調
調整時,電調的插頭是分別每個插在接收機的插頭上,而不是插在飛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熟的id,爪机无力,目测大神,谢谢了!明天校正电调后继续!

我以前发了一个装机贴,也是lite的。

网友:
你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我是不预热,直接果断推油门,离地1,2米以后飞控就会自动调节了

网友E:
建议LZ能上一张装机图,

网友:
曾经老手告诉过我,油门快到一般的时候要果断大油门,至少***通过一般油门的一到二档,否则缓慢推油门的后果就是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平、油门校准。

最重要的,LITE版有硬伤,如果不预热就起飞,基本上都是要侧翻的。

楼上说得对,lite确实有硬伤,即起飞前预热!

网友:
正常情况下慢慢推油不至于翻机的除非设置错误或者线接错。
我是深有体会。

网友F:
lite有这么差吗?本来还想买呢...

网友G:
我第一次装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检查发现的问题是有两个电调的舵机线在飞控上插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平、油门校准。

最重要的,LITE版有硬伤,如果不预热就起飞,基本上都是要侧翻的。

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lite有这么差吗?本来还想买呢...

飞起来没问题的,就是起飞的时候比较纠结。

我用LITE飞1公里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起来没问题的,就是起飞的时候比较纠结。

我用LITE飞1公里都没问题

说的纠结具体是指要预热5分钟?我以为不装GPS就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第一次装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后检查发现的问题是有两个电调的舵机线在飞控上插错了

怎么个错法?不是应该从电机的转不转,转向看的粗来接线对不对啊...

楼主:
昨天校准了电调。今天试试,依然不敢大油门,慢慢加的,估计预热两分钟吧。。。我错了,没严格5分,依旧翻了...还是1号电机的桨摔坏了,以前的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个错法?不是应该从电机的转不转,转向看的粗来接线对不对啊...

我是M3和M4两个电机互换了

网友H:
我猜是电调飞控线接错,看说明书认真检查一遍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H:
我猜是电调飞控线接错,看说明书认真检查一遍

可是NAZA的接线太简单啊,电机从右上方逆时针数电机1,2,3,4...对应主控写着M1,M2,M3,M4...遥控器也在调参软件上校准了...不存在接线问题了吧...并且转向也对

网友H:
貌似是右上m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NAZA的接线太简单啊,电机从左上方逆时针数电机1,2,3,4...对应主控写着M1,M2,M3,M4...遥控器也在 ...

右上开始M1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纠结具体是指要预热5分钟?我以为不装GPS就不用呢。。。

“预热”是给主控的,飞机的姿态和GPS没多大关系

网友I:
右上为m1  预热不预热不知道 只要飞控安装方向正确 线路连接正确 参数设置正确 桨安装正确且牢固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电机座调好水平  机架重心不严重偏差  一般很好起飞 切记果断油门一半 不要慢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是右上m1

笔误。。。写错,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右上为m1  预热不预热不知道 只要飞控安装方向正确 线路连接正确 参数设置正确 桨安装正确且牢固 电调油门 ...

感谢看帖子以及回复这么多!谢了…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LZ能上一张装机图,

今天重看您的教程,重新接线,并且照片都拍了,电调,遥控都校准了...成功飞起来了!无gps有些飘。。。多谢泡泡大神的教程!还有不懂为什么遥控要那么设置,比如说混控里面的有些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