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2.4G图传的吗?会不会干扰无线路由?严重吗???????

楼主(2014-04-17):
如题,2.4G图传会不会干扰无线路由器?严重吗?
如果2.4G图传加平板对准一个位置,在此位置内是不是就接收不到无路由的信号了??

网友A:
别说2.4g图传了。

我的1.2G图传,在7频道开机,我家的wifi就不能用了。

网友:
用2.4g带外的频率 不然wifi肯定断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2.4g图传了。

我的1.2G图传,在7频道开机,我家的wifi就不能用了。

我的没事,除非手机非常靠近图穿发射才会发生掉线,其他没事,也是7频道!

楼主:
有人试过吗?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