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磁悬浆平衡器

楼主(2014-04-17):
闲来无事DIY 活着就得折腾。

看图

图纸直接发 小东西很简单 功能很强大 轻的一面贴电工用的塑料胶布配平 本人玩四轴 平衡后减震效果非常棒!

楼主:
补充一句 效果秒杀碳浆!

网友:
桨平衡必须做

网友:
真是一级棒啊

网友A:
磁钢永什么可以代替呢?貌似不好找啊

网友:
性能高低取决于那根轴的跳动,买的那些几十块的平衡器,那轴本身就不直

网友:
好点子啊!!!

网友B:
这个只能调整静平衡,不能调整动平衡.
不过精神可嘉,鼓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钢永什么可以代替呢?貌似不好找啊

也可以把中间的小铁棍换成细管,细管两面插两根针 一定要直 架到架子两边 效果基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调整静平衡,不能调整动平衡

动平衡比较困难啊 做轮胎动平衡的机器倒是见过 太复杂 以后慢慢想想 怎么DIY一个 在发

楼主:
你们能看到图么?

网友:
这个能行吗

网友:
赞一个,我就说嘛,我发现我那个给一点点油门的时候震动的厉害我还以为是电机轴弯了,给大油门又不震动了,原来就是桨的问题,损失好多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