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3D云台摇头问题 请大疆技术协助解决

楼主(2014-04-17):
   PHANTOM 2    3D  套机回来几天了,今天装起来去拍点东西,结果赔偿扫兴而归。
    这几年用大疆产品没有出过任何问题,一直很顺利。可是这次让人非常摸不着头脑了。先是装好了后小范围低空飞行航拍,结果还让人挺满意,没想到关键时候不但耽误事情,而且让我非常尴尬。
   奔波了60多公里回来,看了无数遍,检查测试分析不出来问题,直到看视频看到我都开始摇头了,没法子,只好求助大疆技术帮助解决问题。

    前行云台Z轴向左边摇头,左横滚发生摇头,后退没有发现有摇头现象,好像前行有点风就要头,右转弯没有发现有这个问题,按照盒装的白色减震球安装,果冻严重,感度用的是默认感度,看一下视频吧。
    分析解决问题最好阳光作业,以便有其他飞友发生类似问题大家女人那个共享排除方法!

网友:
后退的镜头倒放就能用了

网友:
我换了灰色减震球效果还行

网友:
DJI昨天发布了一款新的固件,更新下试试

楼主:
等待协助解决中。。。。。

网友:
楼主你好!请拍一张安装照片上来,过滤板是否安装上去?
我们刚发布了新固件请通过phantom2的软件升级..

楼主:
过滤板也安装上去了,最新固件也升级了,而且从链接云台的8针线,在安装的时候我已操心防止排线与插座出现拉力,扭力、蹩劲产生谐振。
     我考虑是三个无刷电机的轴向运动,都是自然配合关系,会在不同程度上与飞行器电机、桨叶的震动产生谐振反应。究竟用那套减震球合适,我也在测试中。

楼主:
照片已经上传,请大疆技术看了给出一个高策,先提前表示感谢呀!因为我给四个飞友一下在北 京蓝天买了四套,第一套就这么麻烦,后几个可会把我累惨的。呵呵。

楼主:
请大疆技术指导一下为盼!

网友:
后面两个减震球的固定卡子不放上去不会掉吗?我跟拍固定翼飞行,已经掉了两次了。
装上去后第三轴转动又碰,真不知大疆怎么设计的。

网友A:
哎呀,和我的2D一样,首先起飞后,大幅度的左右、前后摆动精灵,这样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和我的2D一样,首先起飞后,大幅度的左右、前后摆动精灵,这样试试再说!

感谢15楼!您的意思是说就好比拳击比赛前一样,摩拳擦掌活动一下,使劲扭几下吧?
    为什么这么一点操作说明书里也不详尽说一下,非得飞友摸索出来才介绍。哎呀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15楼!您的意思是说就好比拳击比赛前一样,摩拳擦掌活动一下,使劲扭几下吧?
    为什么这么一点操 ...

我想知道用了我教你的方法成功了没有?

楼主:
还没有出去飞呢,我也已经没有心劲了,玩具毕竟是玩具呀。

网友:
看来3D的问题开始出来了·········咋这两天都是3D果冻问题,是不是你们都是统一批······················

网友:
应该是由于震动太厉害导致云台传感器出现自动校正的过程,每次画面出现水纹后就扭头。换个软点的胶圈试试。

网友:
有点庆幸的是我现在还真的没钱去折腾这个东西。

网友(2014-05-28):
我的也是这样,在蓝天买的,之前飞高20米就摇头,后来底飞也摇头了,郁闷,到底什么问题,楼主救急

网友:
你好,我的大疆精灵2也是在北 京蓝天买的,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和他们的技术顾问沟通未果,不知老兄解决没有?你否赐教!

网友:
我的也出现摇头问题了

网友:
看来这是集体摇头的节奏啊!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没有? 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没解决 我猜 是不是云台的的休眠值太小了 就是云台受外力或震动太大 引起   如是该原因引起 大家要一起要大疆 把云台休眠值 和 不水平 的调整 增加到调参软件中去 让用户自已处理

网友:
应该是这批3D云台都是嗑药了以后才出厂的吧~~~~~

网友:
还没结果,等待之中………

网友B:
我买的标准版H3-3D比你摇的还利害!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我的标准3D也是的,刚开始跟你状况完全一样,后来大疆2说让我把其中一颗螺丝加紧
我试了下,目前不摇头了,在测试中@!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方法。往前飞会抽筋似得摇头,后退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标准3D也是的,刚开始跟你状况完全一样,后来大疆2说让我把其中一颗螺丝加紧
我试了下,目前不摇头了 ...

你是拧的那颗螺丝呀!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我的开始也有偏头现象,附件全部内置和加固以后,偏头现象消失啦, 我觉得就是飞机震动较大引起的,所以改进目标就是减小震动的可能,包括所有附件和线材。

网友D:
楼主你好!

导致YAW轴周期性偏头一般是因为震动导致云台电机进入保护。需要您测试一下是飞机的还是云台本身的。

测试方法:

a:弹一弹云台架或者减震球,观察云台是否会震动。
如果不会说明是飞行中飞机这边带过来的震动导致,需要调整飞机的机械,降低一点感度,等...
如果会说明云台自身就有问题,我们可以检查云台连接的部件是否牢固,是否存在虚伪的可能,建议可以把螺丝上紧。

请先做一下测试,我会持续跟进您的问题,直到问题解决。

网友:
关注,我的不会摇头,全杆,果冻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导致YAW轴周期性偏头一般是因为震动导致云台电机进入保护。需要您测试一下是飞机的还是云台 ...

技术2你好:
   我手上购有第一批上市的精灵H3-3D云台,及之后首批上市的标准版H3-3D云台(即非背插版),经多次测试发现,精灵背插版通电后3个轴的电机都非常有力,抗风性很强,满舵飞从来不失控(即歪脖并自动修正),但我的标准版(已按要求GCU升级到最新)电机无力,用手轻轻一碰就失控了(迟点我另开一贴并上这个失控个视频来分析),基本上只能在无风天低速飞行,只要一出现2级以上的风,就周期性失控(同一架飞机上测试),珠海是沿海城市,全年没有几个无风天,所以这个云台一直无法正式使用。

   是不是DJI为了降低成本,在后来的标准版中调低了云台的抗风性? 背插改侧插的坑爹设计也就算了,但如果连2级风都顶不住就完全是个失败产品!DJI过去给我印像一直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次的H3-3D标准版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手上还有3999的H3-2D及1999的H3-2D云台共两只,老早也发现类似问题:即3999的电机很有力抗风强,1999的差很多。我的1999的2D云台2级风下不会失控,但3级风以上会失控但不频繁,我的3999的2D云台,4级风下都不会失控。

   以上测试全是在我的800KV的X650机架上测试,本机架已飞行一年近400架次,振动很小,之前安装我的2只H3-2D商业航拍NN次没任何问题。

最后:
       除了廉价的“标准”版外,强列建议另弄一款“专业”版的H3-3D云台(可以叫H3-3D PRO),这款专业版成本及售价可以高点,但电机力要度足、抗风超强、最好再设计防风罩配件,在高速航线时不至于吹跨云台并可大大降低果冻。

网友(2014-06-28):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标准版H3-3D比你摇的还利害!LZ的问题解决了吗?

你好,你的摇头问题解决了吗?我是两秒钟一甩头,都甩晕了!

网友:
我的返厂才解决的、现在飞机调头才出现轻微的三轴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