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调不好了呢

楼主(2014-04-18):
我的977这几天起飞后退很严重,一块电池调好了 下一块电池又会这样。怎么调都不好。最严重时最大舵量都修正不了他后退。请问玩977的朋友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A:
是升降舵出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升降舵出问题了?换一个试试

不是吧,舵机一点也不抖。最大最小舵量都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吧,舵机一点也不抖。最大最小舵量都没有问题

看看齿轮有没有松,可以看看说明书6轴有个调整模式。

网友:
用大舵量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齿轮有没有松,可以看看说明书6轴有个调整模式。

就是照说明说调的。齿轮没有问题,喔刚才把主板拿下来重新粘了 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照说明说调的。齿轮没有问题,喔刚才把主板拿下来重新粘了 会好些

接收机不能偏。

网友:
你先试试3D模式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會這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你把接收機原本的黏貼的膠給換掉了,然後你換的膠太硬震動過大
因為小弟我昨天也把固定膠換成比較硬的就出現六軸模式嚴重右後方偏移,舵打到底都拉不回,換回原本用的膠就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這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你把接收機原本的黏貼的膠給換掉了,然後你換的膠太硬震動過大
因 ...

这个是没换的时候出现的,换成硬的是会严重些。

网友:
原厂的胶很特殊,不要换,我的换过后6轴会出问题,3D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没换的时候出现的,换成硬的是会严重些。

所以你的還沒換之前偏的幅度沒像我那麼大囉?舵打到底都拉不回這樣,如果是的話,你就通過控去微調設定就好了

楼主:
微调设定好了 换一块电池又会出现

网友D:
遥控上的按钮"Hover Debugging"在起飞后连按3下进入调整模式,往哪边偏就往那个反方向调整,调整好之后降落在按一次Hover Debugging钮保存这样就行了.可以解决你不用老换电池重新调机的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上的按钮"Hover Debugging"在起飞后连按3下进入调整模式,往哪边偏就往那个反方向调整,调整好之后降落在 ...

在地面上这样调就行吧?我都是在地面上按那个键调好了再起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遥控上的按钮"Hover Debugging"在起飞后连按3下进入调整模式,往哪边偏就往那个反方向调整,调整好之后降落在 ...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悬停调试,一般都是 :开6g起飞——确定向哪偏——落地微调调节——存储数据,如此循环,结果这块电池调好了,另一块电池又不行了。像兄弟说的这样,话说这样真的能调好吗?飞机严重偏航时,满舵都拉不回,再去按键三下,再兼顾着微调,这个貌似有点难度

网友:
电位器清零一下试试,看说明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悬停调试,一般都是 :开6g起飞——确定向哪偏——落地微调调节——存储数据, ...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换了胶现在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换了胶现在悲剧了。

我的好了,不知道怎么弄得就自己好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了,不知道怎么弄得就自己好了 呵呵

你换胶没?

楼主:
换了3m但是不行,又在3m上面加了一层加厚的泡沫胶才好了,还是要按照原厂的方式粘,把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不要接触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3m但是不行,又在3m上面加了一层加厚的泡沫胶才好了,还是要按照原厂的方式粘,把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不 ...

这样的方法3/6轴都完美?

楼主:
是的,6轴调好了,切换3轴也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换了胶现在悲剧了。

没有,不管了,现在3轴飞着爽就行了,但现在确定不是换胶引起的,是接收机移位,我有两台977做过互换,实践证明时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不管了,现在3轴飞着爽就行了,但现在确定不是换胶引起的,是接收机移位,我有两台977做过互换,实 ...

移位?我现在左跑应该怎么办

网友:
两种可能 1是舵机坏了,更换舵机。2 飞机有较大的震动,排除震动源。6G对震动很敏感,千万不要把原厂的双面胶换掉,我换了以后就很难飞了,而且他们的胶很特别,外面买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移位?我现在左跑应该怎么办

将接收机左倾安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将接收机左倾安装

左倾??右边垫高?还是主板偏移。

网友:
把前面的舵机臂调短。 调到飞机往前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左倾??右边垫高?还是主板偏移。

兄弟977是左方向跑,还是左副翼方向跑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977是左方向跑,还是左副翼方向跑呢

尾不跑,整体移动,这样说话很累给个qq把

网友G:
新手请问977底板上面的是接收机,下面是电调吧?陀螺仪在哪里呢?另外如果想换长一点的舵机臂,请给个推荐或链接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请问977底板上面的是接收机,下面是电调吧?陀螺仪在哪里呢?另外如果想换长一点的舵机臂,请给个推荐 ...

陀螺仪在主板上,看不到的。舵机臂的话只有自己想办法了,没有合适的卖,自己找合适的材料502胶水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尾不跑,整体移动,这样说话很累给个qq把

qq13098036

网友:
假如向左右两边倒,我的新977也是这样,重新对频也没用,还弄烂双面胶,后来在展会上得到原厂的工程师指导才解决,千万别损坏双面胶,在外面找不到的,用其它替代品陀螺仪敏感度不同,这是他再三叮嘱的,现在调好了,每天在练悬停

网友:
两种可能 1是舵机坏了,更换舵机。2 飞机有较大的震动,排除震动源。6G对震动很敏感,千万不要把原厂的双面胶换掉,我换了以后就很难飞了,而且他们的胶很特别,外面买不到。
是正解,一点无说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在主板上,看不到的。舵机臂的话只有自己想办法了,没有合适的卖,自己找合适的材料502胶水粘

学习了,多谢。另外我炸鸡后换了一个尾电机,现在感觉推油的时候尾巴会摔一下,电机是*宝的店家推荐的,好像是V377的。大小和原装的一样。请问977的陀螺仪感度是否可以调节,怎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多谢。另外我炸鸡后换了一个尾电机,现在感觉推油的时候尾巴会摔一下,电机是*宝的店家推荐的, ...

不可调,应该是你买的尾电机不好,淘宝很多便宜的尾电机根本不行。我买了好多都不能用 建议还是买贵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多谢。另外我炸鸡后换了一个尾电机,现在感觉推油的时候尾巴会摔一下,电机是*宝的店家推荐的, ...

最好换成720电机 如果你加长了舵机臂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换成720电机 如果你加长了舵机臂的话

我没换加长舵机臂是否可以用720电机呢?我在淘宝上没找到啊,麻烦你给个链接给我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