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帮小弟我

楼主(2014-04-18):
我是新手,玩船模的,第一次玩六通道遥控,舵机不了解呀,我没用电调带马达的,舵机需要3到四个,控制方向舵,要什么型号舵机,90度左右的,船是一米长,还有买了个调速器,带正反开关,都用舵机控制,调速的要180度左右的,正反开关,30度左右就行了,便宜实用就行了,

网友:
回家问媳妇去啦,养那么多媳妇就是要用的啦

没看懂你的说法,舵机的速度和力矩没要求吗?
一般的舵机是60度的

楼主:
做方向的舵机肯定扭力大,就是问大神们,1米的船用什么舵做方向舵?那个是图片而已,还没媳妇呢

楼主:
大神都去那了,不了解舵机,都在犹豫不决呀,都不知用啥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方向的舵机肯定扭力大,就是问大神们,1米的船用什么舵做方向舵?那个是图片而已,还没媳妇呢

上船的图片,看看是什么类型的船。打算用什么动力?

网友:
450固定翼的飘过

网友B:
我刚接触舵机这块的呢,也才刚了解这个产品,买家一般询问的时候直接说要多大扭力的或者多大什么比例的模型上,然后我们就推合适的舵机供他们选择。现在的技术应该180度都是轻而易举的了,这种舵机很多的,就像买手机一样,只是选适合自己的型号规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船的图片,看看是什么类型的船。打算用什么动力?

我是新手,船型是按我这的单拖网船做的,没图纸,参考做的,三台775有刷马达,舵片就单块,没有做双舵,船一米长,宽度25CM,,船尾的吃水深度11CM左右,大神用什么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接触舵机这块的呢,也才刚了解这个产品,买家一般询问的时候直接说要多大扭力的或者多大什么比例的模型 ...

新手都不了解,有的舵机可以90度,有的舵机什么都没写,就型号,还好我不玩飞机,不要然起码要学很久才懂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都不了解,有的舵机可以90度,有的舵机什么都没写,就型号,还好我不玩飞机,不要然起码要学很久才懂 ...

如果是仿真船、速度不快的话。用普通舵机就行,没必要高配。
转向用辉盛MG995吧,调速、换向用辉盛MG90S
算是品牌舵机,金属齿轮,就是995的速度稍慢些,不过价格都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船、速度不快的话。用普通舵机就行,没必要高配。
转向用辉盛MG995吧,调速、换向用辉盛MG9 ...

很感谢你,恕我再问下,995可以转多少度的?方向舵有90度就可以了,转的慢没事,因为我的船不是高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恕我再问下,995可以转多少度的?方向舵有90度就可以了,转的慢没事,因为我的船不是高速的,
...

这2款舵机都有不同角度的配置,自己根据需要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仿真船、速度不快的话。用普通舵机就行,没必要高配。
转向用辉盛MG995吧,调速、换向用辉盛MG9 ...

噢,995有90度的,180,360也有,我问下,接收器可以链接两个MG995的舵机吗?,90度做方向舵,360想做起锚器,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