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思云台AV球的区别?

楼主(2014-04-18):
下图白色应该为最软的,想知道灰色和黑色代表哪一类?

网友A:
精灵的附件袋子里面有这些AV球,然后每个袋子上有标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的附件袋子里面有这些AV球,然后每个袋子上有标明。

有標明但明顯看不懂..樓主的照片中間是A40度,右邊黑的是40度

代表什麼??

网友B:
对应过滤的震动频率不同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较软的减震球对应较低的振动频率(频率低振幅大,对应减震行程较大的减震球)
较硬的减震球对应较高的振动频率(频率高振幅小,对应减震行程较大的减震球)

补充知识:飞行器的震动分成两种,固有的震动和随机的震动。
固有震动一般是 桨 电机 机架产生的谐振,如果动力输出固定,频率振幅也固定,传导到云台上面就是一直的抖动,从头到尾都会有。
随机震动可能是几种情况造成,比如做动作时候输出功率变化,飞行器加速或减速;飞行器调整姿态自稳,单个电机输出变化;遇到气流,飞行器摇摆。这种震动通常频率不高,振幅较大。通过减震球吸收,几个振幅后迅速稳定。
所以,减震球的软硬和行程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减震球的行程最多也就几毫米,所以振幅大了,是没办法消除的,先要改善飞行器。减震球是和载重匹配的,比如拉单反的配置去拉微单,减震太硬会跟着谐振;拉微单的去拉单反,减震过软,消震的振幅过大,周期过长。所以要根据相机的重量,通过测试,决定使用减震球的数量。

网友:
还是一种一种去试吧,实践才是硬道理。
大疆这点倒做的不错,选配了三种不同级别的减震球,让客户有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过滤的震动频率不同吧?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麻烦您帮我分析下

灰色AV球

白色AV球

云台挂载方式

桨平衡器这种靠谱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帮我分析下

你现在已经是双重减震啦,桨还做了平衡,还是果冻的话,估计是你电机轴都弯了

给你两个建议
1、gopro用60fps来拍
2、尽量用13寸或以下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已经是双重减震啦,桨还做了平衡,还是果冻的话,估计是你电机轴都弯了

给你两个建议

桨没做平衡  电机新买的朗宇4110 400
视频录制格式是 1080 60  N
我轴距810 六轴  至少1447吧
飞越T810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