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飞控GPS天线问题

楼主(2014-04-18):
我的NAZA V2的GPS天线曾经跟
电机
紧靠放置过,会对GPS 模块产生影响吗?如果有怎样消除?

网友A:
不会吧 怎么会和电机装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怎么会和电机装一起
是跟
电机
紧靠放置,
不是
装一起

网友B: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对GPS没影响,对磁罗盘有影响。
没用哪吒,不知道哪吒的GPS和磁罗盘是不是一体的

网友D:
离电机远点,那玩意能产生巨大磁场会干扰指南针罗盘,有炸鸡危险

网友E:
没事,现代电机的漏磁很小,除非强磁有刷电机。
飞之前做下校准吧,就是拎起来横竖转圈那活儿。

楼主:
接上调餐软件后,看到指南针模的数值是1400-1500的样子,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F:
GPS天线不是磁性的,跟指南针有点关系,不知道会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