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昨天Arkbird接线的时候一时手抖,电流计针孔插错了,顿时冒烟了

楼主(2014-04-18):
昨天Arkbird调试的时候因为嫌麻烦,就带电插拔了,一时手抖,电流计针孔插飞控的时候插错了,往下插了一格,电流计顿时冒烟了,晕死,请教下大神们有人知道哪烧了么,哪有零件可换?

现在电流计废了,没法共享供电了,只能单独供电,我可以直接从动力电那里分一个头出来插单独供电接口吗? 还是可以看电压的吧?

网友A:
这个好办,上面一共就4各元件,一个大电流霍尔元件,一个7805,2个电容,电容不用管,你先看看是不是7805的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霍尔元件的问题,买个新的装上就行,20多块一个,
其实这个电流计成本不超过25,却买89,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上面一共就4各元件,一个大电流霍尔元件,一个7805,2个电容,电容不用管,你先看看是不是7805的 ...

膜拜电子大神

网友:
呵呵,刚好我手上有一个全新的,去年买的,一直未用,X宝上新的89,我80包邮出你,有意的话QQ:258465170

网友(2014-08-27):
电流计烧了。飞控没烧吗??这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