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啊!VISION究竟该怎样改?

楼主(2014-04-18):
入手VISION几个月,感觉没有
云台
拍的视频抖得没法看,相片也一般,弃之不舍,用之不爽。现在蛋蛋弄丢了,终于找到改造的理由,正在纠结也不懂改怎么配置。可以上H3-3D+索尼QX100吗,
图传
飞行参数等如何解决?会不会太重?亦或是H3-3D+狗3+图传?我的追求目标也不高嘿嘿,就是能拍照,能摄像(录像过程能切换拍照),有飞行数据,图像清晰稳定,求各位大神支招啊!!!谢谢啦!!!

网友A:
VISION+ 符合你要求!

网友B:
H3-3D+狗3+图传成本太高了,都差不多够vision+了

网友C:
用不着三轴,用H3-2D云台,还要升级主板,相机用GOPRO Hero 3+黑色款,图传用200Mw就行,图传电和主电并联,一代的话建议装两个电池拓展版用两个3S 2200并联,桨用九寸,二代就不用动了

网友D:
个人建议:鉴于精灵脚架限制,用H3-3D意义不大,还是省点¥用H3-2D或廉价代用云台;
且不说QX100是款试探性产品,就其视频效果明显不敌黑狗3+。可能会看好QX的变焦镜头,但是解决不了FPV问题,就没法做到“所见即所拍”,纯盲拍变焦镜头也就无价值了。而黑狗3+的设计概念是运动相机,其应用远非航拍一项应用,上天、入水、随身运动均可,所以性价比不说高,也不是低到不可取。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E:
最好是Vision能够经升级改造成Vision+,这需要大疆的支持。

楼主:
我是希望VISION升级为云台+QX100,当然还得有飞行参数,没有参数乱飞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