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王ARG-1210 中继 索尼QX10,QX100的方法

楼主(2014-04-18):
之前买了个ARG-1210的双天线穿墙王,本打算试着中继GOPRO3+的信号的,实在不想上图传

后面坛子里兴起了挂QX10,QX100的方式,于是也顺便收了一个QX10来。后面也有了TP-LINK的WA850N中继法,本打算也入一下,不过想想等穿墙王到了试试看行不行再说吧。避免浪费。

穿墙王到了,一开始安装LMC大神的方法去中继,先中继的GOPRO3+,的确能中继上,但是APP只能保持连接10秒钟,就掉线了,然后就关开一下手机的WIFI,才能在连接。一时无解。

然后就顺势安装LMC的方法中继了QX10,延生SSID,必须包含 QX10的SSID的冒号前面的部分,冒号后面的可以随意。然后手机APP打开,果然也能顺利连接上,不过只能维持50秒左右,最长90秒就必定断开连接,照旧要关开一下手机的wifi,才能继续连接。

PS:安装APP的设备是 IPAD3 和 iphone 5S,不知道其他设备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安卓的,希望有人能实践一下。
LMC的中继法参照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697

分析,能中继上表示方法没问题,但是一定时间被T掉线,估计应该是相机发现连接上来的设备不是APP而是中继器,然后就被T了。仔细看了下LMC的中继法,发现负责DHCP的其实还是中继器,心想如果把中继的DHCP给关闭,直接让相机分配IP地址是否就无问题了呢?

拿QX10尝试了一下,果然有效,不再掉线了。

下面放出中继的方法。第一步,先用手机连接一下QX10,确定QX10的SSID,服务器地址

第二部。进入穿墙王的配置界面,选择“桥接模式” 点确定套用,路由器会自动重启。

第三部,路由器重启后,再次进入配置界面,无线网络---基本设置,设置好后,点确定套用,然后选那个 reboot later

第四部,设置延生SSID的密码,建议设置的和相机一样,设置之前注意看一下,不要设置错了SSID,设置好了,点确定套用,还是点那个 reboot later

第五部,搜索无线信号,选择 QX10的那个,连接,输入密码,密码有2个加密方式的 AES和TKIP先选一个,如果到时候中继不上可以回来改的。这里连接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连接成功的提示的,你可以手动拔插一下路由器的电源。

重启后,再继续进入路由器配置洁面,到这里去看一下,如图这样,就表示中继上了,不然就回去看一下密码。

最后一步,最重要的一步,IP地址改一下,改成之前手机连接查到的那个服务器地址,这里不要填的一样,但是必须是同一个网段的,然后那个DHCP设置改为Disable。重启,大功告成,爽飞吧。

很郁闷的是,这招对于GOPRO3+无效,GOPRO3+直接分配不到地址,郁闷啊。希望有人能尝试出方法。

网友:
连上不是关键,距离才是根本,报下距离!

网友A:
我們之前在玩AD2中繼時,DHCP一定要關掉! P2 Vision是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們之前在玩AD2中繼時,DHCP一定要關掉! P2 Vision是特例!

gopro的wifi也很费解

网友:
我有Gopro3+,找時間玩玩看

网友:
圖開不了?能再上傳一次嗎?

謝謝了!

网友:
这个不错,顶技术贴

网友(2014-05-28):
请问楼主用穿墙王以后wifi距离大概有多少呢?

网友(2014-09-28):
图片挂了

网友(2015-01-22):
很感谢楼主如此尽心尽力地测试,看了您的教程,我回去拿gopro3+做了测试,并且成功了。
我用的路由器是TP—LINK的TL-WR881N,因为手头就这一个路由器能中继,按照楼主的方法进行设置,我参考了路由器桥接教程,地址:http://service.tp-link.com.cn/detail_article_876.html
按照里面一步步设置,里面提到的“主路由”就是我们要扩大信号的gopro3+,
第一步设置主路由(gopro3+)就不管了,没必要设置,只要查询gopro相关信息就行,接下来我用手机通过gopro3+发射的wifi连接,查询连接无线的相关信息,我分别记录了ip:10.5.5.109:子网掩码:255.255.255.0:还有路由器(不清楚做什么的):10.5.5.9:gopro3+的ssid(名称)就是搜到的信号名称,我的是goprobruno
第二步:设置副路由器(就是我们有中继功能的路由器),按照上面设置即可,IP地址改成和gopro相近的地址,原来我手机上显示是10.5.5.109,我将它改成10.5.5.9,(直觉告诉我改小一点的数字),ssid改成和gopro一样样的,我改成了goprobruno,信道没必要去管,后面自动生成的,点击扫描(务必将gopro和路由器靠近点,要不然搜不到),在表中寻找ssid和自己设置一样的那一栏,点击连接,接下来就按照它讲解的一样来,不过DHCP服务我没有关闭,最后发现没什么大碍。
第三步就是保存重启,不过最后电脑一直无法登上路由器控制界面,不过用手机扫描信号时确实强了不少,为了证明有用,我在相同的距离和姿势下,分别将手机直接连接gopro(关闭路由器)和连接路由器信号(打开路由器),确实信号强很多,距离较远时直接连gopro无法显示画面,然后通过路由器仍可以控制并且实时监看,可惜只有一个路由器,要是多几个是不是就能扯老远距离控制了,不过有时候手机会卡死,不过没有像楼主说的那样十秒会卡死,我只是在信号极限时会卡,当然画面延迟也有,不是很流畅。

网友:
用路由中继,V+的相机可以达到1公里以上的距离,还是全向天线,如果是定向天线可以更远!

但gopro或者索尼自带wifi的相机为什么距离达不到那么远呢,其实是和wifi设计有关系的,本身V+设计的就是用于图像远程输出查看,类似于监控摄像机,可以根据网络带宽,信号的好坏调整图像输出大小及帧率!

这样才能保证远距离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