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里有高手,求分析求帮助。(请版主手下留帖)

楼主(2014-04-18):
机架810轴距六轴机臂是25的管,云台H32D  v2控  朗宇4110 400电机  视频测试用的APC1447(未做过静平衡) 有轻微果冻及抖动)
折腾了快两个月了  一直未能解决果冻和抖动问题,真心求帮助。   现在看似黑色AV球减震最合适。

云台挂载方式3M胶和三颗螺丝固定云台

挂狗思灰色AV球视频

挂狗思白色AV球视频

新增: 挂狗思黑色AV球视频
录制格式 1080 60 N

网友A:
大哥云台太轻了,飞机太大了,不匹配啊。就像是你开着小汽车从马路上走你站在马路上没感觉,大油罐从马路上走感觉到马路在颤抖一样。高速电机、小载重电机 磁钢转动的时候没有卡顿感觉,低速大载重电机磁钢转动的时候有卡顿的感觉一样。当然也有高品质的电机转动的时候震动非常小。再就是小桨与空气摩擦产生震动要比大桨震动小,因为速度快,接触面小,技术指标要求没那么高,就算有震动也是高频震了。还有什么桨平衡啊 双桨啊什么的就不说了。。。。

你给飞机再挂点东西增加重力试试,或者给云台地方加重量试试。

当然还有别的很多情况,不见得是我说的这些情况。自己装的东西慢慢调,慢慢排除吧。

网友A:
你用精灵或者小四轴挂基本不会出现 果冻,就是有 djigopro云台减震球也是用来消除高频震动的,基本会被消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精灵或者小四轴挂基本不会出现 果冻,就是有 djigopro云台减震球也是用来消除高频震动的,基本会被消除 ...

以前精灵1就是没有震动
但是和我同样配置(除了飞控不一样)的机机 一点果冻震动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云台太轻了,飞机太大了,不匹配啊。就像是你开着小汽车从马路上走你站在马路上没感觉,大油罐从马路上 ...

嗯嗯 我在云台那加点东西试试
您看我那桨平衡器 靠谱吗、。?

网友A:
不靠谱,买了三个,三个桨夹自己重心都不在中间。。。。。如果买到好的还行,自己做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靠谱,买了三个,三个桨夹自己重心都不在中间。。。。。如果买到好的还行,自己做个吧

自己没这么多时间去折腾啊

网友B:
平衡器是个大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器是个大坑。。

请问哪种平衡器靠谱点?如果不用平衡器,现在的桨几乎都不平衡

楼主:
您就一笑而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哪种平衡器靠谱点?如果不用平衡器,现在的桨几乎都不平衡

有个d啥的国外的还行挺贵的。。不过动平衡根本没法弄我现在自己做了个平台试震动筛选桨 平衡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d啥的国外的还行挺贵的。。不过动平衡根本没法弄我现在自己做了个平台试震动筛选桨 平衡做不了。。
...

有时间用震动计测下震动到底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间用震动计测下震动到底多大

淘宝50一对的桨今天试了下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50一对的桨今天试了下还不错

50的貌似都不靠谱 ,正品APC也不靠谱,TM的桨太贵,现在准备用60的木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的貌似都不靠谱 ,正品APC也不靠谱,TM的桨太贵,现在准备用60的木桨

apc和木桨太重我还应为apc太重自激炸了次鸡 反正50的比飞越100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c和木桨太重我还应为apc太重自激炸了次鸡 反正50的比飞越100的好很多

50的碳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的碳桨?

嗯 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还行吧。。

我看评论都说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评论都说不行

我意思比飞越的好。。。你可以买大疆的塑料折叠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