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蝴蝶刹需要两个副翼舵机吗?

楼主(2014-04-18):
一个舵机,或者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能否设置蝴蝶刹?

网友:
蝴蝶刹要4个舵机,亲,襟翼+副翼

网友:
最好还加入水平尾翼补偿

网友:
怎样补偿呢,尾翼往上抬吗

网友:
平尾是下压的,来补偿飞机的抬头趋势,一点点就好

网友:
刚买了T8FG  tfr6,准备装有襟翼和副翼的复合滑翔机,T尾,想用到蝴蝶刹,热气流等模式,请教设置遥控器和接舵机,用了几年的4VF

网友:
三个舵机也能凑合,襟翼用一个

网友A:
蝴蝶刹调好后就是没实际用过!习惯了没有蝴蝶刹的降落!也不影响!

网友B(2014-07-21):
引用 网友A:
蝴蝶刹调好后就是没实际用过!习惯了没有蝴蝶刹的降落!也不影响!

我的滑翔机带襟翼和副翼 一共四个舵机 两条Y线连接,请问在JR 的控上如何设置蝴蝶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滑翔机带襟翼和副翼 一共四个舵机 两条Y线连接,请问在JR 的控上如何设置蝴蝶刹车?

我最后还是在控的说明书里看到的!设置好了后我就用了几次就不用了!现在襟翼的线都被我拔掉不用了!害我损失了一个桨整流罩!

网友:
加减速伞只要1个舵机只要lz的飞机里装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