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磁罗盘问题

楼主(2014-04-18):
今天飞行发现 APM四轴 不管什么模式下都会慢慢的自转  感觉奇怪  后来用MP重新校准磁罗盘发现 每次校准所得的XYZ散轴数据都很小。
好几次都是0 0 0  ,然后到MP飞行数据界面看罗盘的仪表  左右转动罗盘的时候
仪表数据只会慢慢转动 而且不管罗盘指向哪个方向 仪表数据都会慢慢的指到N
现在怀疑GPS上面的三轴磁罗盘传感器出问题了HMC5883(L883)这个芯片。。。
我是APM2.6  GPS带罗盘 的 。。 有知道什么情况的回复一下。。十分感谢

问题解决。。原因是MP 1.2.99版本问题。  安装MP  1.2.97以前版本后 磁罗盘就可以校准了。上述问题全部解决。
留个印 给以后出现这个问题的模友一个说明。

PS:我差点就把 L883吹下来换掉了。。幸好拆下另外的一个GPS 装上罗盘也失准 。。才发现不是硬件问题。。这个1.2.99坑啊

网友A:
我的APM2.6,GPS上带的电子罗盘到手就是坏的,你的居然还能用一段时间真是个奇迹啊
后来因为急着用就直接三十块重买了个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APM2.6,GPS上带的电子罗盘到手就是坏的,你的居然还能用一段时间真是个奇迹啊
后来因为急着用就直接 ...

不是吧。。还能直接就是坏的。。。。

网友B:
恭喜你验证了apm在罗盘失效时也不会翻滚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验证了apm在罗盘失效时也不会翻滚炸鸡

现在这个磁罗盘芯片还没有完全失效啊。。。只是输出的数据不正常了  转动罗盘的瞬间 数据会跟着转动  然后数据就会慢慢的指向N。。所以造成四轴会自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磁罗盘芯片还没有完全失效啊。。。只是输出的数据不正常了  转动罗盘的瞬间 数据会跟着转动  然 ...

亲 你把gps的罗盘拔了吧  你的飞控是2.5.2 自带罗盘没有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 你把gps的罗盘拔了吧  你的飞控是2.5.2 自带罗盘没有停掉

我买的是2.6版本的。。板子上面确实没有L883芯片。但是拔掉外置罗盘线 MP上面罗盘数据就变正常了。。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2.6版本的。。板子上面确实没有L883芯片。但是拔掉外置罗盘线 MP上面罗盘数据就变正常了。。搞不 ...

搞定了。。不是硬件问题。、L883测试了正常。。问题是可恶的MP 1.2.99版本BUG。。。坑啊。。。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罗盘和1.2.99不兼容,别人应该没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罗盘和1.2.99不兼容,别人应该没这个问题吧,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这个罗盘芯片是L883。。 APM用的基本都是这个。。1.2.99之前校准好罗盘再用1.2.99看就没问题。只要用1.2.99版本校准就不行。。校准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这个罗盘芯片是L883。。 APM用的基本都是这个。。1.2.99之前校准好罗盘再用1.2.99看就 ...

兄弟,我看了你的帖子后也被你传染了,我的也跟你一样了,莫非要用上一个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看了你的帖子后也被你传染了,我的也跟你一样了,莫非要用上一个软件啊

不知道1.3.0修复这个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用1.2.97就行。以前的也行。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MissionPlann ...

多谢了,问一下,你现在用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了,问一下,你现在用的固件是什么版本的

现在用1.2.97. --1.3.0能更新了我没更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用1.2.97. --1.3.0能更新了我没更新。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现在不是有些固件不稳定阿,都不知道用什么固件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固件
现在不是有些固件不稳定阿,都不知道用什么固件好了

固件啊。。现在是最新V3.1.3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固件啊。。现在是最新V3.1.3 。

3.13的稳定吗,我之前用3.12的,失控炸鸡了,分析应该是固件的问题,有人说3.13的也有问题,我现在都不知道用什么固件好了,你的3.13飞了几个起落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罗盘和1.2.99不兼容,别人应该没这个问题吧,

我的6h gps 在pixhawk 上问题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3的稳定吗,我之前用3.12的,失控炸鸡了,分析应该是固件的问题,有人说3.13的也有问题,我现在都不知 ...

十几个起落航线。今天拆掉脚架和云台了。轻装上阵去暴力飞试试。我以前V3.1.2暴力飞也没失控过。。到是有次2米定高模式的时候突然朝一侧飞。原因不明。。。

网友:
把gps拆下来校准,效果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几个起落航线。今天拆掉脚架和云台了。轻装上阵去暴力飞试试。我以前V3.1.2暴力飞也没失控过。。到是有 ...

就是这个问题呢,很多人碰到过这个问题,我也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个问题呢,很多人碰到过这个问题,我也是

飞回来了。 10组电。3.1.3暴力飞行没出失控。全油门爬升 100米左右全油门四方向机动 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估计看的我的帖子解决的吧~~

就是发现你的帖子的。 差一点就拆L883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几个起落航线。今天拆掉脚架和云台了。轻装上阵去暴力飞试试。我以前V3.1.2暴力飞也没失控过。。到是有 ...

你好,,我再问一个问题,我现在的罗盘矫正后,感觉反应有点蛮,转动一个方位,,电脑里的罗盘数据不会马上转到那个位置,只会慢慢的转过去(也不是非常慢,就是感觉有点拖泥带水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再问一个问题,我现在的罗盘矫正后,感觉反应有点蛮,转动一个方位,,电脑里的罗盘数据不会马 ...

刚才看了一下我的MP里面没有这个问题。 你再重新校准一下。我用的是 1.3.0版本

网友:
问题和你一样 也无法校 后来换了地面站版本,罗盘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