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连接3dr的供电问题,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4-04-18):
手里有一套3dr想用上,但是不知道接上3dr之后apm应该怎么供电,手里有一套apm电压传感器给飞控供电,当我接上3dr的时候apm需要单独供电吗?我应该怎么去做?期待大家的帮助,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
APM用电压电流计供电就行,我的数传、OSD、GPS全挂上,有时候刷机USB供电这些设备也没取掉(APM2.6)

网友:
3DR插上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供电,请看新编APM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369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