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下午试飞DJI F550 NAZA+GPS,还是有点晃悠

楼主(2014-04-18):
今天天气还行,下午出了会太阳,带着机机出去试飞

周围没高楼GPS搜星速度快了很多,2分钟不到就全绿了

基本无风,还是有点晃悠,越高越晃

不知道从哪方面着手改善,还请各位大大帮忙诊断一下!

前面飞过几次,不仅晃还到处飘,重新做了两次指南针校准,才稍微好点,视频最后来了一大波熊孩子,赶紧降下来没再飞了。

网友:
降一点感度试试

楼主:
用的F550默认的感度,不过我是10寸桨3S电池

应该没错吧,难道整机太轻了?

电机声音有点大,怠速也有高频音,这算正常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晃来晃去。不过我的是浆太小(1147)后面上了1447的就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晃来晃去。不过我的是浆太小(1147)后面上了1447的就稳了!

F550能上1447的桨吗???1047还差不多。

网友:
感度高了,每次降低10试试

网友C:
感度全部从100开始往上调,你这样子没炸鸡就够幸运的了,
一开始就用高感度很容易炸鸡

网友:
晃到不行!怎調的
依樓上兄弟所言降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全部从100开始往上调,你这样子没炸鸡就够幸运的了,
一开始就用高感度很容易炸鸡

新手没炸运气算不错吧,有次油门拉太猛,一下飞的太高,直接挂树上了,大疆的机架耐炸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全部从100开始往上调,你这样子没炸鸡就够幸运的了,
一开始就用高感度很容易炸鸡

这位兄弟有现成的感度参考下吗?都是大疆原装动力
没蓝牙模块,NAZA V1也不好装蓝牙吧,难道还要带着笔记本去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550能上1447的桨吗???1047还差不多。

我不是F550 啊!头像这个。桨是1147的。、看着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F550 啊!头像这个。桨是1147的。、看着就小了!

你这什么机架啊?能折叠吗?耐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什么机架啊?能折叠吗?耐炸吗?

能折叠。不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有现成的感度参考下吗?都是大疆原装动力
没蓝牙模块,NAZA V1也不好装蓝牙吧,难道还要带着笔 ...

不可能有一样的感度,都要慢慢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F550默认的感度,不过我是10寸桨3S电池

大桨相对小桨,要适当降低感度的

网友D:
不是有朋友测试过了,f550不要用10寸桨, 会晃悠, 用8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朋友测试过了,f550不要用10寸桨, 会晃悠, 用8寸就好了

哎!木有8寸桨,而且要换成4S的电池吧
如果用9寸桨配3S电池会好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木有8寸桨,而且要换成4S的电池吧
如果用9寸桨配3S电池会好点吗?

不清楚哦,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也F550默认感度,10寸桨3S电池很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