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请了解的朋友解答下,,,

楼主(2014-04-18):
暂时无机,,,有个问题请教下了解的朋友,,,
6轴机是360度均匀布置的吧,也就是夹角60度,假如停用均匀布置的3个轴,这样剩下工作的3轴仍然还是360度,只是夹角为120度,在电机和浆合适的情况下,三轴能起飞吗?因为停用的3个轴有特殊用途,所以只要求能起飞,起飞之后就是6轴工作,请了解的朋友推荐一下配置。谢谢!

网友A:
三轴不能飞的,反扭力不一样,会自旋,姿态不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不能飞的,反扭力不一样,会自旋,姿态不能控制

那8轴停用4轴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但是据我了解,没有飞控支持你的想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8轴停用4轴呢?

八轴用四轴飞可以,关键看动力有没有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但是据我了解,没有飞控支持你的想法

关键是这一点。除非楼主自己开发飞控!

网友C:
多轴稳定的前提就是偶数轴,6改3不行、8改4可以。不必担心飞控,飞控能适应。5楼的意见是对的,8变4,剩下的4轴要有足够的储备动力(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轴用四轴飞可以,关键看动力有没有劲!

朋友,一般8轴挂个云台多重?需要多大的电机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轴稳定的前提就是偶数轴,6改3不行、8改4可以。不必担心飞控,飞控能适应。5楼的意见是对的,8变4,剩下 ...

朋友,目前我无机不知道飞控的工作原理,也么有仔细研究过(估计我也研究不来),8轴机的飞控是单独控制每个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目前我无机不知道飞控的工作原理,也么有仔细研究过(估计我也研究不来),8轴机的飞控是 ...

是的,飞控分别对各轴的动力输出(电调+电机)单独控制。
你最好详细说明你的具体需求,否则没法讨论。
不理解所谓的“4轴起飞、8轴飞行”的特殊需求。
多轴不是单独用来挂云台的,是因为要挂摄、录像设备,云台是为了稳定摄、录像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不许笑话我的想法
我来说说“4轴起飞、8轴飞行”的特殊需求:之前在哪里看过一个多轴的视 ...

花点功夫好好看看本论坛的帖子吧,收放起落架的内容有
你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用轴臂做起落架,如果降落时幅度大了会损毁。另外轴臂要求牢固固定在机架上,如果又要做成可控收放的话,不是不可能,只是机构会过于复杂,从而增加不必要的重量和成本。
记住,多轴飞行器是一种功效比较低的飞行器,重量是绝对的天敌,合理控制重量,减少不必要的增重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点功夫好好看看本论坛的帖子吧,收放起落架的内容有
你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用轴臂做起落架,如果降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不许笑话我的想法
我来说说“4轴起飞、8轴飞行”的特殊需求:之前在哪里看过一个多轴的视 ...

好吧,我坚持不笑!

网友:
好奇怪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坚持不笑!

看你的头像就知道你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