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蜗杆起落架可以调整行程角度吗?

楼主(2014-04-18):
这种蜗杆起落架可以调整行程角度吗?想自己做个收放起落架

网友:
貌似有大神改装过行程。之前看过帖子

网友:
貌似不能把 最多改改安装角度

网友:
拆开里面可以做手脚 触点开关

网友:
不可以。里面触点开关是固定的。。不好改

网友:
可以改,我前天刚刚改了2个,现在的行程角度大概50度

网友:
打开里面,在那个滑块上做文章

网友:
可否詳盡一点怎樣改,有沒有圖

网友:
这个是不能的、是直接最大或者最小
如果舵角设置不够大就没有办法动作的,看我的

网友A:
我发了个帖子,需要的就看看吧,我是这么改的,由于有几个配件没到货,所以没有安装上去脚架,但是蜗杆已经改好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950&extra=page%3D1

网友B:
我的蜗杆也改了行程,我只做了两个步骤,用电烙铁把一个小开关稍微抬高点,之后用GPS那小小支撑空心碳管(长短自己切,也就是自己要的行程)套进行程铁杆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了个帖子,需要的就看看吧,我是这么改的,由于有几个配件没到货,所以没有安装上去脚架,但是蜗杆已经 ...

谢谢 看了,纯技术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蜗杆也改了行程,我只做了两个步骤,用电烙铁把一个小开关稍微抬高点,之后用GPS那小小支撑空心碳管( ...

你这样更简单点,但是要求焊功过硬,我没敢尝试,就用了比较粗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