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魔,对浆和电机的配置问问前辈

楼主(2014-04-18):
大家好,我在买KT板机的时候,总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的飞机是配2208 2600KV 的
电机
20A的电调 有的飞机是配2212 1400 KV 我们是不是都能用一种电机!

楼主:
前面写错了,都是30A的电调 就是前拉机好像是2208 1300KV 的电机 是20A 的电调!

网友A:
不能,如果你硬是要用也不是不能飞。只是不好飞。
高KV,转速高,扭力小,带小桨,反扭小,加速慢,极速快。
低KV,转速低,扭力大,带大桨,反扭大,加速快,极速慢。

网友B:
高KV一般用在后推机型,低KV用在前拉机型

网友C:
自制的KT F22用的是2212 1400+8060,飞着好安逸,另一架F35装的是2212 2450+6*4浆感觉不如F22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