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250用k8的哥哥进来指点一下,或者懂k8的哥哥也进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4-04-18):
无聊收了一架250,用的k8,调试很顺利,很正常,但是试飞的时候发现有金鱼尾,我石化了,在这之前我用k8调了一共5架飞机了,3架450,2架500,大VB也调过两台,都没出现过意外,这次被250调戏了,金鱼尾,金鱼尾,蛋疼,求大大们指点一下,震动和尾部顺滑都已经排除了,就是不知道软件里有什么猫腻没有,之前我跳其他机器的时候就这样弄弄,飞起来一样的稳,被250戏弄了一把,汗颜的很!
求大大们指点!

网友:
250 pro dfc用3GX没有金鱼尾的路过

网友A:
调感度,在软件里看感度应该是30左右,遥控里要设置一下,只要软件上能到250级别对应位置的感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感度,在软件里看感度应该是30左右,遥控里要设置一下,只要软件上能到250级别对应位置的感度值。

能麻烦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在K8的电脑调试软件上能看到尾感度值,旁边有对应的飞机级别,你把那个感度调到250对应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8的电脑调试软件上能看到尾感度值,旁边有对应的飞机级别,你把那个感度调到250对应的位置。

在软件上有个陀螺仪增益 已经调到250的模式了,还是没有用,和没调之前一样。。

网友B:
LZ,我现在收了一个k8不晓得调试,主要是没有调试的软件和链接线,哪里可以整一个?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现在收了一个k8不晓得调试,主要是没有调试的软件和链接线,哪里可以整一个?感谢。

软件可以传个给你,线的话你可以去淘宝上买一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可以传个给你,线的话你可以去淘宝上买一条

非常感谢,QQ1042696292

网友:
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软件和控里都调了感度,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如果你搞好了,麻烦告诉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