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遇到新问题,各位大侠碰到过吗,也就是OSD和数传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出现一个新问题,很奇怪,估计是疑难杂症,就是OSD和数传的问题,单用数传没有问题,我按照教程做了Y线,现在的问题是:把OSD的5V插上,数传就断了,发射的红灯就灭了,如果不插5V,OSD可以显示,数传也能连接,但是OSD不更新数据,从电脑上拔下数传接收,OSD显示错误,从飞控上拔下数传发射,把OSD四条线都接上,OSD还是显示错误,也就是单独使用OSD不可以,碰到过这种问题吗?(我的摄像头是单独5V供电,从接收机取电,只有一路信号输入OSD)

网友A:
5v电不够用,用ubec供应给数传和osd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不够用,用ubec供应给数传和osd摄像头。

谢谢了,不过我就是用UBEC 5V直接给飞控供电的,我把摄像头拔了也还是不行,关键是我在电脑上把数传一断,OSD就显示错误,连接上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就是用UBEC 5V直接给飞控供电的,我把摄像头拔了也还是不行,关键是我在电脑上把数传一断 ...

还真没遇到过的疑难杂症。

网友:
OSD和飞控之间就只连接数据线和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