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楼主(2014-04-18):
最近装了一架飞越650航拍机,有个问题:我把图传放在如图的位置【旁边是电池板,云台相机会放到前面】朋友告诉我这种布局图传发射会受干扰,也有朋友说没事,现在问问大家

网友A:
感觉图传发射放这个位置会对信号向下传播有一定的阻挡。根据我个人经验,假若是5.8G影响会比较大。

网友:
应该会有影响的

网友:
装在机臂下或者脚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图传发射放这个位置会对信号向下传播有一定的阻挡。根据我个人经验,假若是5.8G影响会比较大。

他这个照片是飞机倒置拍的,蘑菇竖直指向下面,信号应该不错。

网友B:
如果蘑菇的四周和下面没有遮挡,就O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图传发射放这个位置会对信号向下传播有一定的阻挡。根据我个人经验,假若是5.8G影响会比较大。

兄弟:你多虑了, 这是翻身的特写照。天线本来就是向下的

网友:
个人觉得你把图传的天线放到机尾电池后面别放在电池和云台中间,前面是云台、中后是电池再就是图传,具体的要移动云台和电池位置(还有图传)保持好重心为中的位置,不然会有莫名的小毛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蘑菇的四周和下面没有遮挡,就OK

前后有云台和电池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有云台和电池没关系吧

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多虑了, 这是翻身的特写照。天线本来就是向下的

嗨,真是的,粗心了!

楼主:
经广大模友建议,已把图传放置的位置改变

网友(2014-07-14):
应该会有影响吧,安全起见,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