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鸡

楼主(2014-04-18):
今天第一飞,炸了无数次,请教一下。我的977扫齿了。。应该怎么换。我找不到螺丝。。是不是用力拔就可以了?

网友:
是要用力才能拿下来,最好用一字螺丝刀撬,注意别把主题撬坏了,也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没螺丝的应该是直接撬的了,应该是为了防止炸鸡的时候扫齿,所以没螺丝

网友A:
把中聯和旋頭拆下把主軸和大齒從下面抽出,用火烤一下主軸再用點力就能輕鬆拆下齒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聯和旋頭拆下把主軸和大齒從下面抽出,用火烤一下主軸再用點力就能輕鬆拆下齒盤

要那么复杂吗?直接用镊子撬出来就是了

网友:
大改锥直接撬 ,不用太大力

网友:
顶一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