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进一下,精灵2+3D,晚上刚飞几分钟,飞机在头顶上的时候,突然失控下坠,炸机

楼主(2014-04-18):
晚上说拍拍夜景,第一圈还没问题,第二圈,我想试试平板天线,效果比图传原装天线还差,这都不说了,刚飞到头顶,打算降落得时候,就完全失控了,所有都不能控制,第一次硬生生的碰地上,然后弹起,又网上飞了几米,我试图让飞机爬升,无果,后又往下坠,到灌木丛中,紧急关机

是不是可以读出IOSD数据分析炸机原因?

我现在H3-3D云台通电后左高右低,如何解决

当时情况是电量50%,桨是才飞了20分钟左右无碰无摔的全新原厂桨

这次飞得时候刚好没录像,只是想测试一下平板天线是否要好过原厂天线

网友A:
iosdmini 没数据导出,机器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sdmini 没数据导出,机器没问题吧

云台相机歪了,怎么办

网友B:
iosd mark ii才可以讀數據
先看看雲台固定端吧!好像變形了~不歪都難

网友:
没遇到过不知道咋办。今天下午把iosd和图传安装完毕,飞了1391米然后一箭返航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sd mark ii才可以讀數據
先看看雲台固定端吧!好像變形了~不歪都難

看到了,汗啊,只有修吗

网友:
听说有可能是智能电池金属插件接触问题导致

网友:
出二手吧,现在还是好出的

网友C:
好怕,我的机器飞了十几个起落暂时没问题,不要拉高到几百米的时候突然掉下就挂了

楼主,你的电池做过深度放电吗?

网友:
回厂吧。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怕,我的机器飞了十几个起落暂时没问题,不要拉高到几百米的时候突然掉下就挂了

楼主,你的电池做过深 ...

电池才充第四次,每次最多飞到25%

网友D:
请问楼主飞机下降的时候状态灯是怎么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飞机下降的时候状态灯是怎么闪的?

这个我记得不太清了,好像是绿灯 快闪

网友:
如果闪灯正常,那就是指南针问题

网友E:
掉下来弹起来就不要往上飞了,这样容易失控,怎么说呢,就像荡秋千一样人会失去平衡飞机也会的,我感觉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下来弹起来就不要往上飞了,这样容易失控,怎么说呢,就像荡秋千一样人会失去平衡飞机也会的,我感觉是这 ...

不是我向上飞,完全无法控制,是飞机自己弹起向空中又飞了几米又落地,这次落地刚好掉到灌木丛中

网友:
楼主说的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
刚来你这发过言我就和你一样了

网友F:
还没找出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没找出原因吗?

我个人认为和大家估计的一样,降快了,但不能降快你可以从参数上限制,不能说是操作不当吧

网友:
表示同情,这样的问题不可预料的

网友:
大疆给点力行不,几千块的东西各种炸啊

网友:
啊 新人啊 监视器雪花啊!!!!!!!!!!!

网友:
最近的精灵2问题真的挺多,我卖了精灵1现在觉得有点可惜。新的产品应该是出于蓝而盛于蓝,可是从大家反馈的情况和自己遇到的经历,这精灵2无论主机还是电池都存在问题,炸机都是那么的相似,厂家回复也是那么的相似,现在真有点怀疑DJI的产品和态度了。我的精灵2和云台正在送修中,还不知道情况

网友:
看来我的精灵1再放放,不急卖

网友:
JJ大难不死,还是可喜的

网友:
楼上各位你们好,

下降过程中飞行器剧烈摇摆甚至坠机的原因已经找到,并在新版固件中修复该风险。
请升级最新发布的3.02固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此固件能解决下降过程中的剧烈摇摆和动力不足问题。

另外,新固件可以支持起飞重量到1.35kg,使用时请不要超过此重量。
楼主可以联系我方技术支持,我们会免费为您处理。

网友:
很抱歉为您带来麻烦,我们尽快解决

网友:
回家赶快升级新版固件,怕怕的。

网友G:
你说的现象和我的一样,也是降落的时候突然失控,我的在一周之内出现6次,而且都是在不同的地点飞的,实在无法解释成是干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现象和我的一样,也是降落的时候突然失控,我的在一周之内出现6次,而且都是在不同的地点飞的,实在 ...

不是干扰,请尽快升级3.02固件,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