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木制四轴,感觉桐木强度很好。

楼主(2014-04-18):
自己这两天自己做了个h4木制四轴,感觉桐木强度很好,很碳管有得比。但这次用的是轻木做链接处,感觉强度低,准备用其他材料制作。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成果吧~

楼主:
请无视乱乱的桌面

网友A:
机臂是20x20的吗?轴距、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臂是20x20的吗?轴距、重量多少?

轴距650,机臂是15X15的,轻木板是5mm的。现在机架加螺丝的重量非常轻,只有150g哦

网友B:
楼主不用试了,换碳纤和铝管,木方刚性不行,会放大震动,除非你的电机和桨平衡非常好,我已经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试了,换碳纤和铝管,木方刚性不行,会放大震动,除非你的电机和桨平衡非常好,我已经换了

明天去试一下,桐木的刚性觉得没比碳纤的弱,而且木纹会有吸收高频振动的特性。振动放大有可能机架做得不够牢固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距650,机臂是15X15的,轻木板是5mm的。现在机架加螺丝的重量非常轻,只有150g哦

5mm的轻木板会不会薄了点?我用20x20的做过330的h4,太脆了,一炸就坏额

网友D:
这些桐木板和木条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去试一下,桐木的刚性觉得没比碳纤的弱,而且木纹会有吸收高频振动的特性。振动放大有可能机架做得不 ...

我也觉得木头会减小震动

网友:
楼主试飞下,看有没有果冻,看过程大师做到环形木机,一直对环形以及木材是否能减轻高频振动存有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5mm的轻木板会不会薄了点?我用20x20的做过330的h4,太脆了,一炸就坏额

轻木强度很低的,5mm勉强能用,但一旦炸机就基本断了,所以后面会用其他的材料替换的。但是倒觉得15的同木条强度不错了,你的20的强度应该更大吧。觉得要是15的桐木都炸断了,那么碳管也差不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桐木板和木条在哪买的?

木板是轻木的,强度太低了,建议换一种材料,但是桐木条确实不错。这些材料都是淘宝买的,你可以搜一下。不贵,比碳纤便宜多了~

网友(2014-09-21):
楼主太强了。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能否报下具体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