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身定做了个记录仪云台

楼主(2014-04-18):
安全帽

网友:
不错!云台用的什么控制板?

网友:
求图纸跟电机配置,我的也是这种帽子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就是没云台。。

网友:
整的挺不错的,顶一个

网友A:
云台电机是硬盘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电机是硬盘电机吗?

没错,就是硬盘电机

网友B:
记录仪是通过接收机插口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录仪是通过接收机插口供电吗?

随便接哪供电,只要是5V的就行,比如电调啊,或加装个降压模块才3-5元搞定,电流才1A都不到。

网友:
楼主,这个电机还有多的吗?想买几个

网友:
LZ公布一下电机绕线可以吗?

网友:
能不能帮忙做一个啊,我也是这个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