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收放脚架舵机行程角度的问题

楼主(2014-04-18):
刚刚看到有人在问蜗杆起落架能不能调整行程角度,答案是肯定的,我这里讲下自己的方法
本人最近折腾了个蝗虫机架,买了两个蜗杆舵机自制自动收放脚架,由于有几个配件没到手,暂时没有安装上去

拆开以后是这样

把旋转块和滑块、螺杆拆下来

这个的工作原理就是滑块左右触发两个限位开关

因此我在滑块上做文章,改变滑块的行程,用一小块铝合金片,上面打两个洞然后把滑块包裹住,在一端保留一截,看图吧

这样就减小了滑块的行程
可以让左边多出一截,或者右边多出一截
比如我把这一截保留在了右边,蜗杆的动作就成了这样

我主要考虑了起落架受力的原因,所以飞机静止的时候还是让连接轴保持垂直,轴是弯的,收起后,脚架刚好抬平
方法就是这样,可能有点拙,轻拍哈

最后再骚两张刚装好的机机图
(完全为了嘚瑟)

楼主:
沙发是自己的

补充一下
铝合金片的宽度不能超过 旋转块中间的宽度
看图

网友A:
最关键的部分不清晰,

网友B:
lz你好,你这机架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部分不清晰,

手机比较次,只能这效果了
见谅,将就看吧,能看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好,你这机架是?

自制蝗虫机架

网友C:
正想买个,自己做折叠脚架,看了一下,好像知道怎么固定了,不知道什么的安装孔距是多少呢

网友D:
你好楼主,网上看到的蜗杆舵机的固定板方向是反的呢,是不是板子能换另一边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网上看到的蜗杆舵机的固定板方向是反的呢,是不是板子能换另一边啊,谢谢

网上的蜗杆电机都配有两块安装版,正反面都可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买个,自己做折叠脚架,看了一下,好像知道怎么固定了,不知道什么的安装孔距是多少呢

安装孔距这个具体还是买回来自己量下比较稳妥,网上产品估计会有差异

网友:
动手能力强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孔距这个具体还是买回来自己量下比较稳妥,网上产品估计会有差异

ok ~

网友:
很受用的帖子,谢谢楼主

网友E:
lz的灯是什么型号的,给说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的灯是什么型号的,给说说,谢谢

某宝搜  大脚车探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