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几个问题 无比感谢!!!

楼主(2014-04-18):
RT, 我现在用的是港版14SG+7008遥控接收机, 和很普通的图传收发装置(300块一套的) 图传接收机上用的是DJI的平板天线,发射器上用的原装垃圾天线(想换三叶草), 问下 我这套设备 想升级遥控距离

据说 FUTABA的控遥控都是1KM以内, 加什么东西可以增加遥控距离(请告知具体型号,也可以发TB链接)。图传装置有没有增程设备(据说有什么功放可以增加到40KM,我要求不高 10KM就行,也请告知具

体型号,或TB链接)    非常感谢各位魔友了 !!在线等

网友A:
你说的增程是433转发。不过你要是玩多轴,10公里也太远了吧?首先是图传达不到,用三叶草发射天线+平板接收,也就2KM的样子。飞机也飞不了那么远,把飞机的效率做得非常高,10公里也是有去无回的单程票。飞多轴,遥控器本身的距离就够了。如果你的飞机能做到航线飞行20分钟以上,再考虑遥控增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增程是433转发。不过你要是玩多轴,10公里也太远了吧?首先是图传达不到,用三叶草发射天线+平板接收 ...

遥控本身也就1km的距离,飞的时候放不开啊!我说10km是图传的距离,其实5km也够了,重要的是遥控怎么也得到3km以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本身也就1km的距离,飞的时候放不开啊!我说10km是图传的距离,其实5km也够了,重要的是遥控怎么也得 ...

严肃点,这里是多旋翼专区,不是固定翼FPV区
14SG正常遥控距离一般在1.5KM左右,飞多轴足够了。一公里听起来不怎么远,实际用小飞机飞起来,还是能放心跑半天的。图传没听说过有用功放的,远距离图传都是1.2G+追踪平板天线的组合,飞好几十公里那老外,好像用的是锅形接收天线,定向得不能再定向的那种。。。
你可以买套lightbridge,最远3.7公里,遥控视频信号弱了之后会嘟嘟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肃点,这里是多旋翼专区,不是固定翼FPV区
14SG正常遥控距离一般在1.5KM左右,飞多轴足够了。 ...

我很严肃的好吧- -!  我现在是680改820轴距的大六轴了 怎么也比S800大上一小圈了,不算小飞机了吧。 比如我在钱塘江上飞  都不敢飞到对岸去  因为 江的宽度都有1KM了  图传更悲剧  大概也就3-400左右 飞起来根本放不开

楼主:
我看到过 有人用精灵2飞出2KM过  难道精灵专用的遥控比14SG还好?  应该是改造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严肃的好吧- -!  我现在是680改820轴距的大六轴了 怎么也比S800大上一小圈了,不算小飞机了吧。 比 ...

换个好的发射天线和平板接收天线吧。三四叶草天线推荐裸奔的那种

楼主:
我的DJI平板接收天线不用换了吧  换个3叶发射?

网友:
你的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我记得冰咖啡有一个帖子,应该是四轴单程17km,往返34km,具体什么配置我不清楚,你可以搜索一下,关键字冰咖啡,直接问问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