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总是不顺,TM忒搞笑了

楼主(2014-04-18):
雷电的F3A,EPO北极星,首飞均以失败告终,而且忒搞笑。各位看官一笑而之吧。北极星的机头太重了,看来只能用1300毫安的
电池
,否则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下坠,顺风时机头根本拉不起来。http://www.tudou.com/v/nsDRPz_NSHs/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http://www.tudou.com/v/pwkc_aaS9VM/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且飞且珍惜

网友B:
慢慢来 且丢且珍惜

网友C:
晕,我的也这款,首飞失败告终,在水里也是要滑行十几米,飞起来又很难操作,然后插在田里了

网友D:
北极星不是头重的问题,发现升降有问题,我倒飞推杆基本没什么反应,炸鸡

网友E:
哈哈,我也是,每机飞的前两次,总得出点状况,后来可以一直爽飞,你这个都不算啥

网友F:
我的EPO F3A总算测试成功了,它与雷电F3A有共同点也有不同。首先我的F3A用2250电池,飞行重量高达815克,厂家建议值是760克,所以用这大电池飞行也是有难度的,顺风时油门稍小飞机就要掉高度,换成1550电池就好多了,重量变成750克,比原厂设定还低,做动作功率足够,就是降落时有些飘。雷电F3A飞行重量需要控制好,我估计高于670克这个厂家数值的话也不好飞,
因为F3A类的机体阻力小,机翼后掠角较大,所以飞行速度高不太好控制。

网友G:
。。。重心啊重心,不测重心别上天
重心调好了,多100g少100g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