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高性能无刷缓启定速电调LX-50A高压BEC问题再次请教!!!!

楼主(2014-04-18):
上午手欠重新校准油门行程,第一次弄这电调,结果弄得电机不转,通过a n dy1gao模友发来的说明书设置好行程后(在此谢谢这位好心模友啦!!!)开控电调上电,电调通过自检后没有原来电机滴滴(应该是电调待机提醒你电调已经通电吧?)提示音了,推油门电机正常启动,转速也应该正常,这种情况对吗?顺便问下蝎子2221进角和交换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用过这电调的模友出来说下吧,谢谢咯

网友A:
请重新每个参数设置一下  特别是电池的节数 如果是6S 就设置6S 如果是3S 直接先设置成LIFE 再设置成LIPO  就好了

网友:
蝎子电机进角和频率一般为5度、8KHz。至于没声音什么的,重新设置下看看。
PS:给你发说明书的就是植物牌的老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重新每个参数设置一下  特别是电池的节数 如果是6S 就设置6S 如果是3S 直接先设置成LIFE 再设置成LIPO   ...

没设置卡啊…好像必须用设置卡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设置卡啊…好像必须用设置卡弄…

25块钱一个 弄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