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有人干过花岗岩底座吗?

楼主(2014-04-18):
  本人在单位上看到两台进口加工中心用的花岗岩底座,于是到路边搞了块回家,700x290x130。这个130就意味着要钻130的孔。本人买了烧结金刚石的钻头,听某宝卖家说寿命只能80cm左右,这样的话一个孔我得花30块钱  太贵!!!刚才打电话给墙体钻孔的水钻师傅,他说没问题,就是没有我要的尺寸的钻头,不好搞。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人搞过这个。这种钻头寿命如何,如果不行 用什么好?冲击钻就算了,我没这耐心 号称能钻一百个孔的水钻 我买的花岗岩钻头 好重的石头啊  算了下70公斤呢

楼主:
坐等答案啊     这花岗岩到底好不好钻,,,我打算用带钻加金刚石钻头钻

网友:
固定住加水就好钻。。

网友A:
那车没断大梁真心品质不错

网友A:
其实用镶合金钻头也可以,加水慢点

网友:
一定要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镶合金钻头也可以,加水慢点

关键是寿命啊??我这个板子有130厚,要钻穿得话不知道要几个钻头才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车没断大梁真心品质不错

哈哈  兄弟说的不错  雅马哈的车。嘿嘿

网友:
镶合金的很耐用,买两三根够用了,钝了可以磨,价格也便宜,记住慢点,加水

网友:
两三根能能把全部洞打完,不是打一个洞

网友:
打直径多大的孔啊?用玻璃钻头不行吗?

网友:
一般用三角玻璃钻就可以,就是钻头不好搞,打150长的洞钻头长至少200。还用冲击钻比较现实。大理石打过直径8的洞,用就是三角玻璃钻,不过厚度只有18.

网友:
不建议用冲击钻,容易把石头搞坏

网友:
找水刀打孔,用喜利得化学锚栓植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