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APM检测不了,红蓝灯都不亮

楼主(2014-04-18):
通电APM检测不了,红蓝灯都不亮,电机没发出“B”的声音,断电第三次又正常,飞了3块电池。前天炸机一直找不到原因,会不会是APM有问题吖

网友A:
红蓝灯是罗盘和GPS,蓝灯常亮GPS锁定,黄灯闪烁自检通过不亮有问题,我也遇到过红蓝不亮,后来把线重新连又好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飞控的设置乱了自检不能通过,用泡泡老师的办法刷一下车的固件再刷回飞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蓝灯是罗盘和GPS,蓝灯常亮GPS锁定,黄灯闪烁自检通过不亮有问题,我也遇到过红蓝不亮,后来把线重新连又 ...

问题是断两次电之后又正常了。。。之前又试过一次,共三次,其余时间正常的。。。。

网友:
板不稳定,换。

网友:
應該是快壞了!我的返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