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没反应呢

楼主(2014-04-18):
怎么加密狗没反应呢,插到usb口里灯也不亮了

网友:
蛮漂亮的机机,带罩就更好了

网友:
什么陀螺仪?

网友A:
飞机不离地看不出来啊!
或许是因为大桨不平衡或转数没达到最大导致的大桨没有甩直,造成的机身抖动,机身抖动1毫米机尾就体现出1厘米了。
这样的话不一定是锁尾的问题。
如果离地悬停还是这样***摆尾那就是感度高了。尽量降低陀螺仪感度,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陀螺仪感度已经降到不能再降了还这样,那就把尾舵机的球头想里面换一个孔。

网友B:
还第一次见电调放屁股的……

网友:
我的550是 12s的嘿嘿 蝎子加K80H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第一次见电调放屁股的……

放在pp散热应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离地看不出来啊!
或许是因为大桨不平衡或转数没达到最大导致的大桨没有甩直,造成的机身抖动,机身 ...

多谢前辈指导,的确打转速越高机身越稳,但同时尾巴也抖得更历害,等有空再排查原因

网友:
感度高了就尾巴出现抖动。。调小一点试一试

网友:
很可能是大叶片和主轴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为尾轴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第一次见电调放屁股的……

哈哈

网友(2014-07-16):
还第一次见电调放屁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