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的奇怪现象,求解????

楼主(2014-04-18):
本人飞六轴已经2年多了,我的悟空飞的一直是很稳定,4级风定点1米之内,还曾经空中打到鸟断桨,还能稳定返航,没有自旋。但从我的悟空买回来,我发现有3个功能无法操作实现,第一:调参时,电机测试功能,无法进行,电机根本不转。奇怪的是其他调参设置都能正常进行。第二:自动返航无法实现,遥控器设置,调参设置,很多模友都参与了,不可能我们都错了,而且他们的也是这么设置的,为什么我的就不行???第三:兴趣点环绕,也是无法实现。我就疑惑,为什么???飞的也很稳定,电脑调参时,失控保护,各个控制杆的动作都正常。为什么呢????
我是天九遥控器,1234通道对应(副翼,升降,油门,方向),5通道三档开关对应飞控的U接口控制模式切换(0手动,1姿态,2GPS),6通道三档开关对应飞控的X2接口智能方向控制(0关闭,1兴趣点环绕,2返航点锁定),7二档开关对应飞控的X3接口是返航开关(0待命,2开始)。但我只能实现模式切换,(智能方向控制和返航开关)都无法实现。

求哪位高手帮助诊断一下,哪里的问题,不胜感谢!!!

网友A:
我的兴趣点环绕也不好使,索性换成起飞点锁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兴趣点环绕也不好使,索性换成起飞点锁定啦

我的也是。。最后索性锁定和兴趣点都关了。

网友:
留着哪天自旋备用  一般不敢用。。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把马达怠速改成推荐试一下。过低时会不转

网友:
电机测试不会转起来的,  就是很小的角度动一下, 让你知道旋转方向

网友:
先换控或设置对失控保护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 把马达怠速改成推荐试一下。过低时会不转

我把马达怠速调成高速也是不行的。其实兴趣点环绕能不能操作都不重要,关键是,自动返航无法实现,很危险啊。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电机进角问题,不是电机不好。我用AKE电机也这样。第二个问题是否指一键返航设置,我开始WKM设置后用的很好,后来换控、换接收机、换机架再装开始也失效了,把控恢复出厂状态后再重新调试,外场做GPS校准,现在功能正常了。第三个问题需要技巧,先来回快拨至LED灯亮,再关闭,移动飞行器到需要的位置,再打开环绕开关(LED显示环绕状态),就可以环绕了。讲的不准确仅供参考,你可以试试。

网友:
天地飞的失控保护对于wkm 需要几秒钟才能激活 建议换控!!

网友D:
想使用兴趣点环绕功能得有点小技巧,就是利用混控功能把设定兴趣点的开关设到一个空的2段开关上,拨开关速度要掌握好。看到闪绿灯了,就成功了。虽然我这样设好了,但实战中一次也没用过,因为太麻烦,而且有时远了看不清闪绿灯。不是每次切3下都能成功设定兴趣点的,还是得看灯。所以一般除非需要绕相当标准的圆,不然还是手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电机进角问题,不是电机不好。我用AKE电机也这样。第二个问题是否指一键返航设置,我 ...

感谢了,我按照您的方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使用兴趣点环绕功能得有点小技巧,就是利用混控功能把设定兴趣点的开关设到一个空的2段开关上,拨开关速 ...

感谢,指导。